求教keil 51 转 iar 51 变量定义

楼主(2009-04-22):
本人在KEIL C51环境下有一段程序如下:
SFR KEY1=P1_;                                //按键1
SFR KEY2=P1^1;                                //按键2
SFR GREEN=P1^2;                        //绿色LED
sbit RED=P1^3;                                //红色LED
sbit SCL=P3^0;                                //时钟信号
sbit SDA=P3^1;                                //数据信号
sbit ir=P3^2;                                //接收端
sbit BEEP=P3^4;                                //蜂鸣器

bit head;                                //接收头标志
bit c_error=0;                                //错误标志
bit finish;                                //完成标志
bit repeatflag;                                //重复码标志

uchar idata key[64];                //
uchar data irdata[4]={0,0,0,0};

现在想转换到IAR C51环境,不知上述定义如何转换。
请教高手!

网友:
SFR KEY1=P1_;                                //按键1
SFR KEY2=P1^1;                                //按键2
SFR GREEN=P1^2;                        //绿色LED

SFR???,KEIL有这种定义法?

IAR用位域。

IO口位域可以自己定义,或者直接用IAR头文件的。
比如
sbit RED=P1^3;
对应IAR:
#include <ioat89s52.h>
#define RED P1_bit.P1_3

bit head;                 //接收头标志

IAR可以这样定义
__bdata bitfiled bit_flags;
#define head bit_flags.bit0
#define c_error bit_flags.bit1
#define finish bit_flags.bit2
#define repeatflag  bit_flags.bit3

楼主:
多谢void_c指点。
另一个问题:如何插入空操作?
            在KEIL中
            #include <stdio.h>
            再插入
            _nop();

在IAR中如何?

楼主:
空操作已解决:用__no_operation()替换_nop()

网友(2009-07-22):
#define RED P1_bit.P1_3
这样定义不行,编译出错

网友:
包包含适当的头文件。

IAR定义位变量可以:
#include <stdbool.h>
__no_init  __bit bool bit_x;

网友:
KEIL中有 sbit POWER = P3^7;这样的用法,IAR中怎样定义?

网友A:
#include <ioat89s52.h>

#define TEST_IO P0_bit.P0_1

int main()
{
  TEST_IO=1;
  TEST_IO=0;
  TEST_IO=!TEST_IO;

  while(1);
}

网友:
keil 中 sfr SCON = 0x98; 在IAR 中怎样定义?

网友:
头文件已经定义了,

__sfr __no_init volatile union
{
  unsigned char SCON; /* Serial Control */
  struct /* Serial Control */
  {
    unsigned char RI : 1;
    unsigned char TI : 1;
    unsigned char RB8 : 1;
    unsigned char TB8 : 1;
    unsigned char REN : 1;
    unsigned char SM2 : 1;
    unsigned char SM1 : 1;
    unsigned char SM0 : 1;
  } SCON_bit;
} @ 0x98;

网友(2012-09-05):
一句话,用联合体 完成位设置最好

网友(2014-06-16):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TEST_IO P0_bit.P0_1

IAR 8051中怎样定义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