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协议中PGN的计算

楼主(2009-04-22):
现有一组id号18DB33F1,求他的参数组编号(PGN),小弟不才,文档没看明白,忘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怎么SJA1000里搜索不出这样的字眼来?

楼主:
这个跟控制器应该没有关系了,这个完全是数据层的应用了.

楼主:
弄明白了.
18DB33F1
0   001   1   0   001101  1    0    11    00110011  11110001
sof  P3~1  R1  DP  PF8~3  SRR  IDE  PF2~1   PS8~1     SA8~1

if(PF<=240)
    PS = 0;
PGN = R1 | DP | PF | PS = 145152

有知道的麻烦帮忙看下是否正确.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那种CAN协议,怎么帮你看呢?要是J1939的话PGN就是DB33。设备地址F1。

网友:
错了,一共才有131071种组合,怎么会到145152?
id是bit0~bit28,你把最高的3bit去掉再试试看,应该小于61440
你用的是1939协议么?对照数据链路层那章就能看懂啊.详见:SAE J 1939-21-2001

他这个参数组范围不在1939范围内,应该不是1939的

楼主:
呵呵,是J1939协议,这把总是弄懂了,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  18DB33F1
//  110   0   0   11011011  00110011  11110001
//  P3~1  R1  DP    PF8~1    PS8~1     SA8~1
//  PGN = R1 | DP | PF | PS = 56115 (if PF<=240,PS = 0)

网友(2010-11-05):
回复 网友A:
我也正在学习J1939,关于给定了的例子 为什么我计算的结果是56064?
不是使用D=13 B=11 (13*16+11)*256=56064吗?

网友(2011-03-03):
回复 网友B:

PGN = R1 | DP | PF | PS
(if PF<=240,PS = 0)
那PGN不是应该等于PGN =1101101100000000= 56064吗 求解(if PF<=240,PS = 0)是怎么用的

网友(2016-10-28):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2018-10-05):
PGN=DB33=5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