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钻头换成喷墨打印机的喷嘴,能解决热转印,PCB上印字和PCB不平的浮动刀头问题吗?

楼主(2009-04-22):
如果能装上一只喷嘴不就变成了一台平板喷墨打印机了,这样做电路板会不会太方便了,热转印的问题解决了,PCB上印字的问题也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同时解决了PCB不平的问题!这个算不廉价的PCB浮动刀头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
当200多部雕刻机在用户手中, 很多想不到的东西就会出现.

网友:
喷墨打印机墨点也是有焦点的,板子不平会造成打印效果失焦的,还有打印机喷头的驱动电路估计比浮动刀头还难开发

网友:
水性墨水喷到铜上因为表面张力影响,附着不了,没用的。
喷墨专用的胶片都是有一层特殊涂层来解决墨水附着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位】 lxwdy 如果能装上一只喷嘴不就变成了一台平板喷墨打印机了,这样做电路板会不会太方便了,热转印的问题解决了,PCB上印字的问题也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同时解决了PCB不平的问题!这个算不廉价的PCB浮动刀头的解决方案啊?”

那不如直接喷油墨(可紫外线或热固化的油墨)省得热转印且不更好。

楼主:
谁让你们喷水性墨水了,当然要用油性的或染料的不溶于水的,快干的,还有,喷头可以用那种一次性的改啊,成本很低的,或干脆搞个便宜的喷墨打印机改一下,另外喷墨虽然有焦点,但对于板子的不平估计是没大影响的,对于电路板的精度,我估计0.5mm的起伏应该没问题的吧,只要把不溶于水的墨喷到电路板上,就可以直接腐蚀了,但要是想喷绿油我估计有难度,市面上的喷头我估计都喷不了!

网友:
不知道油漆笔是不是可以

网友:
找个可以打印光盘的EPSON打印机,换成溶剂墨水,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
市面上的喷头不是喷不了,是你舍得不舍得出钱买

听说已经开发出直接喷线路的机器了

网友:
【5楼】 lxwdy

必须用专用喷头才行。普通喷头用油性快干墨水除非你天天喷,不然喷头晾两天就堵死了。

楼主:
有好多那种一次性的一体墨盒,找个旧的,改成连续供墨,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自己做喷头----->>>>>>>>>>

网友:
还是绑根油漆笔直接把电路画出来比较有盼头 哈哈

网友:
直接油性笔画效果绝对不好,手工补画PCB就有那感觉,有的地方一画就好,有的要画很多次才能达到浓度——打光盘的倒是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