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主轴用砂轮机的设想.

楼主(2009-04-22):
看了那么多的雕刻机,都是用极好的铣刀的.那些刀动不到就是几十几百的.但是,有些地方就用不到了,比如切割铝板,效率比砂轮机差得远了,而且呢,你想一下,一片砂轮才多少钱?批量进才五毛钱不到.
我的设想就是把砂轮机做主轴,增加一个能使砂轮机转向的轴,暂叫它做A轴吧,使它的转向始终向着运动的切向.
另外,砂轮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磨损了,为了保证它啥时都能到底,做一个自运调节它在Z轴上的高度的东西,其它也很简单的,用个光电检测控制Z轴行程的东西就行了,也不难.

楼主:
比如说阿莫做的那个L边板,我觉得切割L边板的外形可以用吊砂轮机的方法来做,切完外形再上钻头用钻孔,方法虽土,不过呢,速度应差不多吧.

楼主:
这不是个问题,砂轮机上有那种合金切割片卖的,专切铝合金

楼主:
以前在工地切得多了,切割机要用高转速的那种,转速低了切不到铝的.
用这种片子切铝的

网友:
【5楼】 laomao
这种刀片我一直用来切散热片,有什么效果呢?就是每切下一块,要检查刀缝里面有没有切屑,几乎每次都有,如果不去掉就差不多成砂轮了!

楼主:
那如果有水喷在刀口边冷却边切的时候呢?什么都不多,水还不多的是!

楼主:
【8楼】 armok 阿莫.
用水不行的。要用专门的冷却油。

从冷却的效果来看呢,油比水是好一点点,但是问题是你的好一点点就要花1500元了,那可以我好几个月的伙食费了,呵呵!

楼主:
【10楼】 armok 阿莫
一味图省钱,是干不了大事的。

饱汉不知饥汉饿,开车去加油我都是找90号汽油来加,一升差五毛,40升就差20元了.

楼主:
【12楼】 armok 阿莫
哈哈,我正好相反。我的车都是加97号的。结果有次去保养,被4S店的师傅告知:以后不要加97号,要加93号。否则对车不好。

那是因为你有钱我没有钱嘛,你财大气粗呢,我是能省就省!

网友:
看来楼主是没有用砂轮切过铝的。甚至连床也没上过---

我说的是机床,铣床。

网友:
火星四溅……呵呵

网友:
哈哈...1--15楼的对白真有意思,laomao 真是个强人....

网友:
我只看看,我不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