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7BY 步进电机驱动方案?

楼主(2009-04-22):
在这儿发贴不知合适不?呵...想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公司用57by019步进电机(金坛四海的),原来驱动模块是用达林顿管驱动的,电压30V,属于恒压式吧。现在我们有个盘负载有点重的情况下会出现丢步现象,电机速度不快。现在想找个驱动芯片,用恒流式来驱动,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芯片?

网友:
弄个3977驱动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是几A的呀  你说的有个盘负载有点重 是不是已经超出了电机的负载能力范围了。

知道你的电机参数才能推荐方案呀  还有你的30V是变压器供电的还是开关电源供电的。变压器供电的会随市电波动几V哦

楼主:
型  号 相数 电压 电流 电阻 电感 静转矩 机身长 出轴长 重量 接线图
57BYG019 4   9    0.7 13    11  0.48    51    21    0.6     a
你看一下

楼主:
哦 用的是变压器 直接过个桥    电压 会波动的

网友:
电流不大嘛。 选择1.5A以上的芯片就行了。  按你说的速度不高,可以降低工作电压呀。这样选择范围就更大了

  30V以下工作电压的,推荐A3977 ,A3955这类的   36V以下的 推荐THB6016 这类的

  其它更多的型号网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