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阿莫的加工方法, 为何要用加工中心生产?

楼主(2009-04-22):
加工中心本来就是加工模具的,然后用模具去生产,这样子才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降低成本.
可以阿莫呢,就是用加工中心来加工产品机,你生产三百台,那就等于你加工了三百个模具,这样的成本不高才怪呢.

网友:
看来laomao把机械产品和塑胶产品的生产混为一谈了。

楼主:
我们是需要艺术品还是实用品呢?
我想广大的网友还只是需要一台来用一用做点东西的,犯不着台台都用加工中心加工出来的艺术品吧?

楼主:
【1楼】 Appcat 苹果猫 看来laomao把机械产品和塑胶产品的生产混为一谈了。

以前大学实习的时候,也做用模具做过铁生肖龙啊,牛啊,呵呵!

网友:
模具?雕刻机是塑料的?

网友:
还是这句话,机械制品不是塑胶制品,一个模具进行注塑就能出来的。铝合金压铸工艺出来的东西很粗糙,谈不上精度,而且强度和铝锭切削下来的工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楼主能用铝合金模具压铸工艺生产出能用的雕刻机,那就发财了。

网友:
楼主对机加工、模具、注塑等概念完全不懂。

网友:
用加工中心加工零件是很经济划算的,玩过单车的都知道,高档的零件都是CNC出来的,那个漂亮~~

网友:
哈哈,我就不直接回应了。小声提示一下:你看完我们展示的加工中心,加工L边板的录像,就知道我们的加工中心的强悍的地方了:雕刻机L边板的加工录像。15分钟完成了人工8小时的工作量.我们只需要154分钟就能生产一台雕刻机,每月产能280部

laomao 看看你最近发的帖子,均是显示你对机械加工缺乏了解的。 不懂不要紧,我们会耐心解答你的疑问。 但不懂,却使用“质疑”这种用词实为不妥。让人感觉有点无知无畏啊。

楼主:
【5楼】 Appcat 苹果猫 还是这句话,机械制品不是塑胶制品,一个模具进行注塑就能出来的。铝合金压铸工艺出来的东西很粗糙,谈不上精度,而且强度和铝锭切削下来的工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楼主能用铝合金模具压铸工艺生产出能用的雕刻机,那就发财了。

铝不行,那么不可以用铁的么?

网友:
【9楼】 laomao
铝不行,那么不可以用铁的么?
-------------------------------
建议你将我们的雕刻机论坛,与机械加工论坛的帖子看一次,你就会找到答案。

楼主:
【8楼】 armok 阿莫

那你的L边板只能用你的加工中心加工了,没有其它的办法?

网友:
【11楼】 laomao

哈哈,我怕了你了。 动动你的脑筋,或是回去问问你的老师吧。

网友:
铸铁,东北的暖气片?那种东西做雕刻机??很好很强大啊,就是会裂开啊

网友:
【9楼】 laomao
没听过铁也能压铸的;
就算是冷锻,也不是5吨10吨的小压力机能行的;
加工中心常用于加工模具没错,但不是只能用来加工模具;
就算是用铸型/模具加工出的铸/锻件,也经常要用加工中心修整.

网友:
楼主,加工中心不一定就是用来生产模具好不好。
更何况假设用起模具来做,会浪费好多材料的,还要台大型的冲压机,大型冲压机的价格,自己去查。小型的压力肯定不够,压到一半就会卡住的。还要模架,模具,冲头等一堆。就要命的是要克服材料的变形问题。
所以因地制宜,买台CNC绝对是正确的。

网友:
嗯,从长远来看用模具压铸是可以节省成本、增加强度、外观设计灵活,精度要看后期加工了!
其实压铸出来的铝工件也可以高精度高硬度和很精美,只是从未接触过这东西,一下子投进去,学费和时间要浪费不少!

网友:
硬盘的框架大家可以看到,是铸出来的。

但它的后期加工与钻孔等,均是使用加工中心完成的。 这里就有200台淘汰下来的加工中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99873&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小批产用加工中心是非常正确的,这里面少了很多人为的品质因素。

网友:
山东和浙江的雕刻机厂应该都是用铸铝和铸铁来做的,机加工做小批量,未成型的机器比较适合吧.
网上有兜售铸铝机架,精度应该是很好的,起码比机加工的要好.

楼主:
【17楼】 armok 阿莫
小汽车的发动机很多是铸铝的,不信你的小小雕刻要求还严过汽车?

网友:
【19楼】 heky ,

能将地址都列出来吗? 我们会购买一些样品做测试。

网友:
发动机缸体一般是压力铸造,然后精密加工(特种加工中心)

网友:
To 20#
如果你的精密铸造能弄出来气缸那样光滑平整的的界面,就发了。
缸体是铸造的,后期是要精加工的。

如果又说涡轮发动机的压气机和涡轮是铸造的……粉末冶金。我不知道那东西需要多高的技术和成本。

网友:
精密铸造又是门高深的学问了。不过切削出来的产品不会有铸造产品那样有内应力的影响

网友:
我觉得老_毛同志根本就没看过发动机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才会说发动机很多都是铸铝的。其实铸造只是发动机加工前最开始的工序,如果光凭铸造就能达到发动机的汽缸和活塞完美的配合,那工艺简直太NB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铸铝工艺,发现我家十年前买的那只高压锅就是铸造的,呵呵!

网友:
楼上,千万别再用你那个铸造的高压锅了,当年出的那一批铸铝高压锅毁了多少家庭啊!!!

网友:
哎,还是那句话,先把论坛相关的帖子看一遍再发帖了。又是一位爱盖楼房的主。

网友:
铝的高压锅?...很好很强大!

网友:
呵呵,越来越发现老_毛同志有趣。

国外的出名品牌的机床,据说用球墨铸铁铸出来后,不会立即使用。先放下海底一年,再捞上来放到沙漠一年 .... 经过几年的折腾后,才拿出来使用。

网友:
加工中心的精度能保证,用铝么要加工点.机架最好还是铸铁,而且要做时效.

网友:
老_毛同志得去youtube看看多少cnc加工小零件的视频再上来说话。

网友:
laomao 是来踢馆的 坚定完毕

网友:
【33楼】 xihacow 火柴
-------------------------------
laomao 肯定不是来踢馆的 坚定完毕

网友:
铸铝发动机只有主体是铸造的,而气缸则是其它材料(不锈钢\陶瓷)制造的缸体嵌入主体的,气缸本身不是铝的,精度也不是铸铝保证的.

网友:
加工中心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把尽量多的工步工序在同一个工位完成,从而减少工位数,避免重定位,能大大高工作效率和完成精度.

网友:
我想老_毛同志一定是误会了,我们用加工中心是雕刻部件。

其实,我们利用加工中心只是钻孔、攻丝、镗孔、铣边、倒角。这些工序都是很快速的。

如果用加工中心进行物体雕刻,动不动就要几小时甚至十数小时,当然不合算。

网友:
laomao 真是很赋有想象力呀!呵呵。

网友:
LZ说的有道理,网上搜索的一些铸造的介绍

失蜡法精密铸造(现称熔模精密铸造),是一种少切削或无切削的精密铸造工艺,是精密铸造行业中的一项优异的工艺技术,其应用非常广泛。它不仅适用于各种类型、各种合金的精密铸造,而且生产出的铸件尺寸精度、表面质量比其它精密铸造方法要高,甚至其它精密铸造方法难于铸得的复杂、耐高温、不易于加工的铸件,均可采用熔模精密精密铸造铸得。

现代熔模精密铸造方法在工业生产中得到实际应用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航空喷气发动机的发展,要求制造象叶片、叶轮、喷嘴等形状复杂,尺寸精确以及表面光洁的耐热合金零件。由于耐热合金材料难于机械加工,零件形状复杂,以致不能或难于用其它方法制造,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精密的成型工艺。于是借鉴古代流传下来的失蜡精密铸造,经过对材料和工艺的改进,现代熔模精密铸造方法在古代工艺的基础上获得重要的发展。所以,航空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熔模精密铸造的应用,而熔模精密铸造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也为航空工业进一步提高性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熔模铸件尺寸精度较高,一般可达CT4-6,(砂型精密铸造为CT10~13,压铸为CT5~7,都比熔模铸件精度低)

压制熔模时,采用型腔表面光洁度高的压型,因此,熔模的表面光洁度也比较高。此外,型壳由耐高温的特殊粘结剂和耐火材料配制成的耐火涂料涂挂在熔模上而制成,与熔融金属直接接触的型腔内表面光洁度高。所以,熔模铸件的表面光洁度比一般精密铸造件的高,一般可达Ra.1.6~3.2μm。

熔模精密铸造最大的优点就是由于熔模铸件有着很高的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所以可减少机械加工工作,只是在零件上要求较高的部位留少许加工余量即可,甚至某些铸件只留打磨、抛光余量,不必机械加工即可使用。由此可见,采用熔模精密铸造方法可大量节省机床设备和加工工时,大幅度节约金属原材料。

以下都是熔模精密铸造的产品:

网友:
市场上卖的大多数金属艺术品,和几乎全部金银首饰,都用熔模精密铸造

网友:
熔模精密铸造,听名字就知道是好东东。

有人知道它的成本吗? 比如模具与首期投资的设备费用。估计应该不会是小数目,否则可以淘汰许多加工方法。

而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国产铸造品,绝大部分是惨不忍睹的。

网友:
热胀冷缩,小学知识全忘了?铸造存在热膨胀的问题,一个产品要造出模,需要试验很多次的,但也无法消除,因而精度决不是想当然的"已可比美于机加工",差远了.呵呵.

网友:
我们在购买机床时,一定要求打开检查铸铁底座。

台湾原装的,与国内生产的,铸造质量可以说是天与地的分别,一下就能看得出来。

上次上海扬铁骗我们说刀库是原装台湾的,我看到底座铸铁,就知道他们在说谎。

网友:
熔模铸造常用的粘结剂有水玻璃、硅溶胶、硅酸乙酯溶剂等,成本与精度依次上升,其中水玻璃砂的铸件很常见,一般用于形状复杂精度不高需要再加工的铸件,比如阀门等,生产周期很短,单棵树24小时左右;硅溶胶的精度较高,非配合面可不需机加工,生产周期也长些,需要阴干型壳,一般要72小时以上;硅酸乙酯精度与内部质量最高,一般用于航空发动机、精密壳体等,但成本和周期都很长。
   熔模铸造的工序一般是(以水玻璃砂为例):射蜡型,修蜡,组树,上涂料,制面层,晾干,上涂料,制过渡层,上涂料,制加固层,上涂料,封砂,风干,除蜡,焙烧,浇铸,冷却,振动落砂,抛丸清理,铸件切割;
此外,与此平行的工序还有蜡的回收与处理,金属的熔炼与回收等
   也就是说,熔模铸造的工艺远比机械加工复杂得多,而且三五百件的小批量是完全体现不出熔模铸造批量生产的优势的,而且熔模铸造要达到机械加工的精度代价很高,熔模铸造最大的特点在于能生产出具有复杂轮廓的薄壁零件,但即使是雕刻机最复杂的零件也不过L板的程度,熔模铸造的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至于首饰类,一般是石膏型铸造的,优点和熔模铸造相似,并且石膏传热系数更小,可以做更细小的结构,但缺点是石膏的热分解温度太低只有1200不到,只能铸造一部分碱性或中性有色金属;而且石膏的退让性很差,很难做稍大些的零件.

网友:
谢谢【44楼】 nonwithin 提供的很专业的资料。

网友:
我见过硅橡胶做的用于生产汽车涡轮增压器的涡轮的模具。(有点绕口)

网友:
要是象做首饰的那就惨了,那种铸模好多都是一次性的,成本不会很底你想想状越复杂,脱模就越麻烦,这个有很大的学问

网友:
我在珠海航展上看到的中国航天做的精密铸造样品,明显就可以看出有形变!当时我就对铸造彻底失望了。
当时还拍了照片,可惜因为电脑故障,丢失了
不要指望铸造了,还是用CNC加工比较好

网友:
Discovery有介绍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的制造过程,第三代单晶镍合金的叶片,为了便于散热是中空的,就是铸造的,也只能铸造的。
模具一次性的,铸完冷却了就拿锤子敲掉,看敲出来的成品光洁度是很高,几乎连抛光都不用了。
至于精度应该也不差,因为那只是单片叶片,如果精度不行装到发动机里千多度高温上万转的甩,肯定出事。
这个是绝对不能用成本来衡量的,因为这个技术中国还做不了,只能说是“无价”。
只有劳斯莱斯,GE这几个巨头能做,Discovery当然也没细说怎么保证精度的,因为人家F-22都用的这叶片。

网友:
不管制品表面有多么光滑,但是不能掩盖一个致命缺点,就是变形大,金属在浇注时各个部位的温度不均匀导致冷却后有很大的应力,以后会变形,所以只能用在底座之类需要二次加工的地方

网友:
【49楼】 gzhuli 咕唧霖
确实是

中国现在能造第二代的定向凝固柱状晶叶片,第三代的甚至买不到;
那个是陶瓷型芯定向凝固的单晶叶片,精度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内部质量;
敲掉的是型壳,造型壳的模具是反复使用的。

网友:
【48楼】 warmonkey

精密铸造的变形一般发生在蜡模阶段,那个零件可能就是这样的废品;
我见到的精密铸造件都还不错

网友:
长见识了,多听课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置COOL 了。

网友:
老莫!我很喜欢【楼主位】 laomao 老猫呢!有目标,还永不放弃!

网友:
样品不太可能是废品,废品展览他们没面子……

网友:
【49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190
派别:
来自:GZ
Discovery有介绍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的制造过程,第三代单晶镍合金的叶片,为了便于散热是中空的,就是铸造的,也只能铸造的。
模具一次性的,铸完冷却了就拿锤子敲掉,看敲出来的成品光洁度是很高,几乎连抛光都不用了。
至于精度应该也不差,因为那只是单片叶片,如果精度不行装到发动机里千多度高温上万转的甩,肯定出事。
这个是绝对不能用成本来衡量的,因为这个技术中国还做不了,只能说是“无价”。
只有劳斯莱斯,GE这几个巨头能做,Discovery当然也没细说怎么保证精度的,因为人家F-22都用的这叶片。

那个我也看过,据说主要是为了完全排除加工过程产生应力及微裂.美国曾经出过叶轮空中解体的事,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不巧把油压管正好切断,结果一飞机人死了个干净.

网友:
呵呵,越说越靠谱了,这种讨论偶喜欢

熔模精密铸造我也关注过:

加工好的零件

网友:
机架可以用铸造啊,铸好了放一年,打孔修边什么的.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最近在研究快速原型制造,这是好工艺啊.前途无量!!!!!!!!

网友:
【61楼】 xiao_dian_dian 最近在研究快速原型制造,这是好工艺啊.前途无量!!!!!!!!

传说中的3D打印机?

网友:
快速成型不一定就是3D打印机, 快速成型的方法很多,3D打印机是其中的一种, 除了答应,还可以是腐蚀,气化等方式雕刻的, 也可以是层压的,好象层压式的比较多

网友:
快速成型技术是个很广泛的概念,不过一般所指的都是指堆积成形;
堆积成形在实际生产中有应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1.光敏树脂分层固化成形,包括有液池和无液池两种方式,特点是速度快、精度高、可成形封闭内腔和悬臂,但一般可制造尺寸较小,材料单一,机械强度较差不能直接应用;
2.切纸压层式,一般是激光切纸,成本低,可成形的尺寸最大大,一般用于翻砂型,可制造悬臂结构但不能形成封闭内腔,速度较低,台阶效应较明显;
3.丝状材料熔融堆积成形,可成形尺寸较大,速度较低,精度一般,较难成形悬臂和封闭内腔,但可成形材料较多;
4.粉末分层选区粘结成形,成形尺寸较大,可通过不同颜色的粘结剂直接制成带颜色的制品,可成形悬臂,不可成形封闭内腔;
5.金属粉末分层选区熔合成形,用激光或电子束加热,可直接制成金属零件,可浸铜翻成金属模具,其他同上;(常见的diy 3D打印机一般就是用糖粉熔融成形的)
6.熔融金属堆积成形,和第3类相似,但可直接制造全密度金属制品,但表面张力和内应力问题较难。

第一类是最早出现并且成熟的技术,国内开发的难点在激光振镜上;
国内比较成熟的是第二类,有两家大学有成熟产品,甚至占据国际市场;
三四类外国有很成熟的桌面产品;
第五六类是热门方向。

网友:
【30楼】 armok 阿莫

国外的出名品牌的机床,据说用球墨铸铁铸出来后,不会立即使用。先放下海底一年,再捞上来放到沙漠一年 .... 经过几年的折腾后,才拿出来使用。
-------------------------
实际上,60年代国内二线机床厂在生产机床的时候,机身的毛坯铸造之后都会存放半年,就在露天状态下风吹日晒。

网友:
【30楼】 armok 阿莫

国外的出名品牌的机床,据说用球墨铸铁铸出来后,不会立即使用。先放下海底一年,再捞上来放到沙漠一年 .... 经过几年的折腾后,才拿出来使用。
-------------------------

恩,这也算热处理--时效处理

网友:
amork 的制造方法 是用造飞机的路数来的,用铝锭和铝块用机床来成型

相对于成熟的机床制造方法,成本会高一点

网友:
【68楼】 wyfjly

哈,你算错了。我们的雕刻机2009年1月11日才接受订单。离开跨年还远啊。

网友:
现在机床做的怎么样了,生产多少台成品?

网友:
雕刻机可以铸造??不过这也是个好思路啊!以后廉价的就可以用这个方案——用铸铁!然后打磨打磨就行了!

网友:
铸铁廉价?我觉得未必。如果要进行时效处理,一下子N个铸铁架子要堆放在外面吹风晒太阳,占用很多资金哦

网友:
【30楼】 armok 阿莫

国外的出名品牌的机床,据说用球墨铸铁铸出来后,不会立即使用。先放下海底一年,再捞上来放到沙漠一年 .... 经过几年的折腾后,才拿出来使用。

-------------------------

这种工艺只是道听途说,实际上不会有厂家这么做,最多只是放到室外1到2年,自然时效处理

不过即使是这种工艺,也是10年前的了,现在最高级别的精密加工中心,早已淘汰了铸铁,例如日本的纳米级加工中心,主要结构使用的是矿物铸件,外观象花岗岩一样的。矿物铸件也叫树脂混凝土,比铸铁优越得多,不用后期时效处理,树指混凝土吸收、减少震动的能力,是铝的45倍,铸铁和钢的10倍,花岗石的4倍,这些优良特性对解决高速加工中心的震动,提高加工质量是非常有效的

网友:
转贴一篇文章:树脂混凝土在机床中的应用

原文地址(有图片):http://www.c-cnc.com/news/news.asp?id=38485

在国际机床产业和其类似产业的30年历史中,作为新型材料的树脂混凝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在高精度机床的床身应用方面,树脂混凝土正逐步地替代传统的铸铁。树脂混凝土,一种由天然矿石(不同尺寸,不同来源)和环氧树脂(作为粘合剂)为主的混合物,相对于传统的铸铁来说有很大的优势。越来越多规模不等的国际机床制造商和机器制造商开始设计使用树脂混凝土的机器。诸如阿奇夏米尔、德马吉、格里森、百超等机床行业内著名的公司一直使用树脂混凝土作为机床床身。

吸振性
如今,精密数控机床和类似高精度机器正在越来越受重视。在高速切削时,工件和机器部件移动得越来越快.提高转速、进给速度和增加零部件重量将会产生振动,从而降低精度。树脂混凝土能消除振动,从而以提高机器的精度。
树脂混凝土是一种由多种矿石作为填料,用热固性树脂作粘结剂通过聚合反应形成的一种粘弹性复合物。其性能介于弹性材料和粘性材料之间。加载应力在一定的强度以内时,矿物铸件象弹性材料一样,其应力和应变呈线性关系。当矿物铸件受外力激励产生动态应力和应变的时候,一部分能量以转变成势能的方式贮存起来,另一部分能量由于材料内部分子间在运动中互相摩擦而被消耗掉。这种能量的转变和消耗表现为矿物铸件的高阻尼性能.也即良好的吸振性能。

高度整合性
和900度浇铸温度的铸铁相比较,树脂混凝土的浇铸温度为45 度。传统的方法是在床身浇铸完成以后再安装上其他的零部件,如今可以直接在铸件中铸入零部件,如管道、电缆、传感器、执行器和盛液体的内腔等。供应商将会处理好次级零部件并将其铸入,这样,设计者可充分简化材料表。
就拿欧洲来说,现代机床制造者就象轿车生产商那样,他们仅仅是将所有零部件送至装配线。这些机床生产商不需要深度整合,他们的材料表很简单。核心是设计和装配机器。另有高质量的供应商提供高质低价的铸造、铣、磨、钣金等机加工。

高精度
传统制造床身的方式是经过铸造厂的铣、磨加工以后再安装线性导轨。因为传统的铸件在脱模以后的精度是1~3m m/m,这些步骤是获得所需精度所必不可少的。脱模后的树脂混凝土能达到0.1~0.3mm/m的精度。
树脂混凝土是在低温下浇铸.浇铸时的因放热反应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是45℃,当树脂混凝土凝固时不会因为温差过大而导致很大的收缩,从而保证了产品的精度。
使用高精度的模具也是保证高精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传统在高温下浇铸的铸铁件一般使用的是砂模,砂模的精度本身就比较低,铸造出的产品精度也就比较低。而做为树脂混凝土所用的模具是高精度的钢模,铸造出的产品精度也相应比较高。
此外,通过再次浇铸还可以达到更高的精度水平。这些工作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完成,不需要机加工(铣、磨)。能提供高精度,无机加工的供应商将会为客户降低运费和缩短供应链。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运输成本必将增加,减少供应商数量,与高技能的供应商合作必将很快得到回报。

低能耗
除了在现场就能达到精度要求而减少材料运输成本以外,相对与铸铁来说,树脂混凝土能耗少,在制作过程中大约节省30%的能量消耗。在诸如电力、天然气、煤等能源问题天天讨论的今天,使用如树脂混凝土之类造价低廉并能回收的环保材料越来越体现其优越性。树脂混凝土垃圾和旧的床身可以作为建筑原料。树脂混凝土垃圾还可以用来筑路和建筑。这些已经被德国专家所证实。此外,树脂混凝土还可以用于食品行业。

价格优势
如今就整体的床身来说(按规定的精度安装上线性导轨),树脂混凝土床身的价格并不比灰铁床身高。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因为树脂混凝土的低能耗,越来越显现其价格优势。此外,诸如高度整合性、高精度和吸震性也将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成本。树脂混凝土将会越来越多地用于机床及类似产业。

网友:
看看这些树脂混凝土的机器,爽吧,呵呵

网友:
树脂混凝土是室温铸造,工艺很简单,阿莫有兴趣可以用加工中心做一套模具出来试验一下

网友:
这个估计还是有很多不公开的诀窍在里面的,各种配方的比例,材料混合的方式等等,不会很好做的

现在有不少混合出来的零膨胀系数的材料,估计用这种混合树脂之类聚合物的方法来造床身,那么温度就没有多大影响了,精度估计还能上一个台阶,不过成本就是天价了。。。。

网友:
【76楼】 cnzz
看看这些树脂混凝土的机器,爽吧,呵呵
-----------------------
哈哈,的确是非常爽啊。

我在机械展看到一些测试仪器(价格不低于百万元),安装在巨大的类似大理石上的,是否就是这类材料?

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普通的混凝土制作? 我知道有人用它做音箱。

网友:
to 【79楼】 armok 阿莫
精密机床中用的应该是天然大理石
天然石材经过亿万年的自然时效,内应力已经完全释放,尺寸稳定性极佳
树脂基的合成材料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网友:
楼上的说法不对,天然石材在地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内应力非常巨大,大到一定程度可以引起地震。不过内应力不会影响天然石材的尺寸稳定性,因为石材不象金属那么有弹性,即使有应力,变形也很微小,当应力大到一定程度,石材就裂了,应力释放。

树脂基的合成材料,最大的优点是相对于铸铁而言,吸震性能和尺寸稳定性极佳,精密加工中心使用的是闭环位置控制,加工精度不是机架决定的,机架的作用是给导轨提供稳定可靠的基础,这正是树脂混凝土的优势,如果用铸铁又不做时效处理,可能1年之后导轨就被铸铁机架拉变形了,那就什么精度都没有了

天然大理石很难找到这么大块的,在大理石上攻丝钻孔嵌零件也是极为困难,大型机床应该多数是这种树脂混凝土,大理石只是小型精密仪器会用,当然不排除某些特殊要求的大型机床,要用整块大理石制造,这种情况下还要对大理石进行探伤,看里面有没有裂纹,造价十分高的

网友:
另外一些资料介绍,其中提到的“人造花岗岩”、“人造大理石”、“复合聚合物混凝土”就是树脂混凝土,换个说法听起来高科技多了,可以卖高价,呵呵:

为了满足高效率加工的需要,机床的强度、刚度、稳定性、抗振性等都接受了挑战,所以从设计方面采用了CAD方法,预先打好基础;特别是在结构材料上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出现了石质材料取代传统的铸铁和钢的方法,如采用花岗岩、陶瓷、人造花岗岩、人造大理石等。在超精密机床上还有采用零膨胀系数的微晶玻璃(德国称为Zerodur,日本称为玻璃陶瓷)的。

    近几十年来,机床为了适应生产率的发展要求,在结构材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机床的性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较早研制成功人造花岗岩,在花岗岩的应用上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德国DIGMA公司的高速机床结构材料就采用了复合聚合物混凝土,提高了机床的刚度,具有振动衰减性优越(为铸件的1/6~1/8)、低热变形(为铸件的1/25~1/40)的特点。

网友:
【79楼】 armok 阿莫

我在机械展看到一些测试仪器(价格不低于百万元),安装在巨大的类似大理石上的,是否就是这类材料?

---------------------------------------------------------

树脂大理石和天然大理石相比,耐磨性差,测试仪器可能不会用,你看到的可能是天然大理石,下次带一个硬度计去,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人造大理石的耐磨性并不差!树脂有很多种的,而且一些微晶大理石完全是采用了玻璃陶瓷的制作工艺,表面硬度很高。比天然的还要硬。

网友:
广西和山东制造微晶大理石的厂家很多!主要是用来做装饰用的,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仿玉石材都是这类产品。说白了就是玻璃和陶瓷的混合体。工艺极其简单,只是能耗很大。现在国内已经是过度竞争了。

网友:
好的大理石很贵的。

我们为雕刻机测试而购买的一块大理石,竟然是800元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07743

2008-11-17新增加方尺:

是在湘量东莞分公司订的。

湘量的方尺比较专业。 不过它本身只生产铸铁的,因为当地没有好的大理石。

中国好的大理石仅在山东才有。它加工时磨出来的是油状物体,而其它地方磨出来的是粉。

据说日本台湾都是在山东订这些大理石的。

不要小看这一块石头,市场价是800元的。

网友(2009-07-03):
加工中心干这个事情最好了

网友:
楼主太可笑了。确实是无知无畏呀。要是只用来加工磨具,用刀库干什么?最少的刀库还要20把。干磨具用得了20把???不都是为了多工序加工。
哎!!!

网友:
强人,就怕这样的,无知还喜欢当专家。

网友:
与时俱进.
armok做的对.

网友:
用普通钻铣床能做出做涡喷,一个L板要用加工中心,能赚钱才怪

网友:
【93楼】 sbtbb
一个L板要用加工中心,能赚钱才怪
---------------------------------
哈哈,我们会证明:我们不单能赚钱,还能赚很多的钱 :)

网友:
相信莫生,能赚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补充一下:使用加工中心,是为了将我们的人力成本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一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比竞争对手的普通机械加工方法,成本更低、质量更好、更有竞争力。

网友:
用那个加工中心再设计一条生产线,自动把雕刻机各个零部件拼装起来,自动调校。
生产过程无人化,世界各个雕刻机生产厂家可以挂白旗投降了:)
支持加工中心,加工中心就是一种无人化设计。人越少成本就越低,可靠性也越高,理论上只要保留老板和少量设计人员就够了,这也是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网友:
一套柔性加工     投资成本可不小

而且往往不能达到设计的要求

低档机床做粗加工 高档机床做精加工 这是一般机械企业的套路吧

网友:
一套柔性加工     投资成本可不小

而且往往不能达到设计的要求

低档机床做粗加工 高档机床做精加工 这是一般机械企业的套路吧

----------------------------------------------------------

如果何事都是老套路,那也不会有阿莫这个这么PL的JJ了。

再说,走人家的套路,咋会与人家竞争,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呢?

网友(2009-08-02):
其实最精密的加工还是要靠人来完成的.机器有他的不可抗力.我不知道LZ的机器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

网友:
【100楼】 liuyong088
其实最精密的加工还是要靠人来完成的.机器有他的不可抗力.我不知道LZ的机器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
----------------------------------

1. 你可以选择其它品牌的人工加工的机器 。 当然,也可以选择我们使用加工中心的加工的机器。

   不过如果人工加工的方法能超过加工中心的话,绝不是普通的工人能做到的。这类高人的人工费,不是普通客户能支付的 :)

2. 我们的精度不是随口说出来的,是测量出来的。目前我们已经确定X,Y与工作台面的出厂累计误差是0.1 mm.
   机器的重复定位精度,我们也会测量出来用录像证明。
   经过数次的讨论,目前测量机器重复定位精度的方法还没有确认。迟些确认后我们会做出测试。

   我们的承诺是:在国内同类的机型中,我们的精度会是最高的 :)

网友:
如果何事都是老套路,那也不会有阿莫这个这么PL的JJ了。

再说,走人家的套路,咋会与人家竞争,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说的无人化生产,投资成本可不小,他不光光是几台加工中心和机床,机械手,物料小车,软件系统,一套生产线估计得上亿

阿莫这个机器生产方式也没有说是独创性的,雕刻机的产品设计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营销方式可以说是全新性的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网友:
【102楼】 dingdangCat
你说的无人化生产,投资成本可不小,他不光光是几台加工中心和机床,机械手,物料小车,软件系统,一套生产线估计得上亿
阿莫这个机器生产方式也没有说是独创性的,雕刻机的产品设计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营销方式可以说是全新性的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
无人化生产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加工中心的工件装夹,我们也得人工。

的确,我们的生产方式并没有独创性,正规化的生产都是这样的。只是国内同类型的小型雕刻机厂家,规模都较小,仍停留在人工钻孔的生产状态。

我们的销售方式、服务方式,的确是独创性,并且强大得很有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