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78K0-QB进入不了调试界面

楼主(2009-04-22):
最近刚接触NEC,烦啊!碰到问题一个一个上.
今天,
ID78K0-QB进入不了调试界面.
整了半天了,没结果.实在拿它没办法.
望路过的高手大侠指点指点.
A01a0:No response from the CPU.Please confirm the signal of the CLOCK or
RESET,WAIT and so on.

CLOCK--我用示波器看了没问题,目标板IC的X1脚正常.
只是连到X2的DATA好象怪怪的,信号失真,好象受到X1脚时钟的影响.
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在这.
X2跟DATA断开后,DATA输出的信号正常.
OCD Checker结果如下:
18:09:12
Target Clock: 8.00MHz [OK]
Monitor Command(3FH) Error
Communication Error
MINICUBE2 4100 A V4.01
Emulator Test End

我检查了连线,好象没问题
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4-24,14:07:02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39]ATmel蜗牛触摸演示板Snail Touch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3]NEC单片机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
楼主  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此问题 请赐教

楼主:
A01a0:No response from the CPU.Please confirm the signal of the CLOCK or
RESET,WAIT and so on.
仔细检查你的CLOCK\RESET信号线是否连接OK.
关于纺真及烧录的电路连接方法是可适当灵活改变的,这点你看过资料就明白了
最主要是你要明白其中如此连接的原理.
多用示波器\万用表什么的测测量量
我这次的问题是,复位脚有个电容在那,所以进入不了.去掉后OK

网友(2009-05-22):
软件安装太复杂啦!!

网友: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检查了一下觉得线路没什么问题啊
目标系统RESET脚与RESET-OUT脚相连,接一个上拉电阻到VDD,RESET-in是空掉的
自检结果与楼上的一模一样呢

网友(2010-02-04):
回复 网友A:
Communication Error
是通信错误,应该是连线的时候没连好,线重插几次应该可以

网友(2010-06-01):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的复位电容已经去掉了,怎么还是出现A01a0的错误呢?
线连接也应该没问题,程序可以正常烧写。
请回我邮箱:chnian061@163.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9234芯片,也出现你这个问题,线连接没有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10-07-30):
请问一下,我的板子以前都可以烧程序的,为什么现在不能了?我出现了同上的问题

网友(2010-10-02):
我用mini2仿真的时候不能使用外部晶振
刚开始玩nec才一个月
网上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内部高速是8M的,先改可选字节,等到下载的时候再改回来

网友(2010-11-22):
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主相似,不能进入调试界面;
后来把复位引脚的电容拿掉就可以进入了;
找不到原因,耽误了好长时间,终于可以往下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