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版本更新----V1.3硬件--V0.73d软件--1.63的MK-TOOL--V0.42的电调

楼主(2009-04-22):
今晚把电调都升级到V0.42后飞了三块电池,感觉电力充足时电机的启动还挺好的,一块电池飞下来后摸电调温度是温温的感觉。

今天刚刚收到了从RickyZhou的玻纤+碳纤支架,正在组装中,把飞控主板也升级到V1.3,软件更新至目前能下到的最新版本V0.73d,明后天把它装起来试飞。

网友:
to【楼主位】 pitolan
机架记得按照说明安装,螺丝要扭紧哦。。。

楼主:
说明在哪?

楼主:
哦,这有安装教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251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RickyZhou&bbs_id=9999

网友:
对,就是这个!

网友:
(*^__^*) 嘻嘻……。。PITOLAN你也真快。。。上到v0.42了。。。我今天也下了MK的最新工具。。做的就是NB....德国老的软件水平不一般呀~!。。。

哦。。。pitolan。。摇杆的灵敏度在MK-TOOL 中Stick 页面中如何设置?TKS....感觉我那机机太灵敏了。

网友:
如何更新啊?我买的成品是1.2还是1.3啊?

楼主:
【6楼】 dayubobo 于水情
如何更新啊?我买的成品是1.2还是1.3啊?
-------------------------------------------

今天之前出的都是V1.2的硬件,之前都有说明的,你可以看看之前的贴。

V1.2和V1.3的不同主要是1.3使用了一个DAC去自动调节ENC-03的工作点。

更新办法是焊一片DAC芯片上去,把原来ENC03的参考电压输出到运放的三个10K电阻换到DAC的输出,再焊二个68欧的电阻和一个104的电容。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楼主:
【8楼】 Alexkey
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
这是德国人写的与他们四轴配套的调试软件。

网友:
pitolan,能把你的参数设置贴出来看看吗?

楼主:
【11楼】 tozzz
pitolan,能把你的参数设置贴出来看看吗?
-----------------------------------------------
我全用的原來的默認參數﹐只是把通道映射改了﹐其它的都沒有改。

晚上發上來。

楼主:
【11楼】 tozzz
我的参数设置如下:

压缩包里有0.73D和0.68D两个版本的,下面是直接把0.68D的贴出来。

[Setup]
Name=OURAVR
GlobalConfig=193
[Channels]
Gas=2
Gier=1
Nick=3
Roll=4
Poti_1=5
Poti_2=6
Poti_3=7
Poti_4=8
[Stick]
Nick_Roll-P=2
Nick_Roll-D=4
Gier-P=6
[Altitude]
Setpoint=193
MinGas=30
P=10
Barometric-D=30
Z-ACC-Effect=30
Gain=2
[Gyro]
P=100
I=140
DynamicStability=50
ACC_Gyro-Factor=30
ACC_Gyro-Compensation=32
DriftCompensation=4
Main-I=16
[Others]
MinGas=5
MaxGas=250
Compass-Effect=128
UnderVoltage=90
NotGas=35
NotGasTime=30
[User]
Parameter_1=0
Parameter_2=0
Parameter_3=0
Parameter_4=0
Parameter_5=0
Parameter_6=0
Parameter_7=0
Parameter_8=0
[Camera]
ServoNickControl=100
ServoNickCompensation=40
ServoNickInvert=0
ServoNickMin=50
ServoNickMax=150
ServoNickRefreshRate=5
[Loop]
Config=0
GasLimit=50
StickThreshold=90
LoopHysteresis=50
TurnOverNick=100
TurnOverRoll=100
[Coupling]
YawPosFeedback=90
YawNegFeedback=5

网友:
pitolan 在吗?有事请教

楼主:
【16楼】 zlm123
這個壇里有的是高手﹐有問題就提出來吧。(我不是高手哦)

网友(2009-05-30):
真是天天在看,但是看了不顶不行

网友:
感度也可以在控里设置

网友(2011-08-04):
请教,怎么才能让自己的数据与这个软件通信?COM串口输入的数据有什么格式么?

网友:
请问有没有注视过的飞控程序啊!?

网友(2011-10-02):
回复 楼主:
想买你的四轴套件来入门学习四轴....还有么?

网友(2011-11-11):
回复 楼主:
楼主,MK_Tool与飞控板是通过USB连接吗?转接板哪里有卖的?

楼主:
USB转TTL的串口就行呀,阿莫的邮购部就有。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ist.jsp?kind=normal&class_id=3586&super_id=1141&view_kind=picture_list

注意是TTL电平的232哦,下面小板的那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讯协议是哪样的?我一直以为串口只能升级单片机程序,仿真要用USB的转接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买pitolan四轴套件来入门学习四轴,pitolan还有的卖吗?

网友:
正在研究软件,呵呵,论坛里资料还是很全的。

网友(2011-12-29):
麻烦问一下,这个能自己写控制算法和姿态解算算法么?然后烧到板子里面。谢谢

网友(2012-05-03):
楼主啊,能否帮我看看mk飞控倒是是硬件坏了还是设置问题呢,帮帮忙啊

网友:
PITOLAN你的1.3还有卖的吗?我想买一套~~~~~~~~~~~~~~~~~~~~

网友:
楼主你好,你有mk1.3飞控上面的全套元件卖吗?我的进水了

网友(2012-09-19):
晕,pitolan怎么卖血压计啦 刚在淘宝看到的

网友(2016-08-06):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软件吗?我也想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