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的四轴

楼主(2009-04-22):
刚刚入手一部D90,为心爱的四轴拍了一个专辑。新手摄影效果不好不要见怪哦。

先来一张全身照,还有一个靓女model摆pose (原文件名:DSC_0093.jpg)

近一点看看 (原文件名:DSC_0099.jpg)

独创的电机固定方式以及螺旋桨安装方式 (原文件名:DSC_0102.jpg)

近看电调 (原文件名:DSC_0103.jpg)

从下到上分别是罗盘,OSD,GPS。 (原文件名:DSC_0104.jpg)

Futaba 2.4g接收机,被我打包得看不到原样。其实是外接了一块编码板,把舵机信号复合成PPM,免去改装接收机的麻烦。 (原文件名:DSC_0105.jpg)

远一点看从下到上分别是飞控,罗盘,OSD,GPS。 (原文件名:DSC_0106.jpg)

最好来一个水平看到。咦,我的model呢?偷懒去了 (原文件名:DSC_0107.jpg)

原来不甘心做配角,要做主角!!! (原文件名:DSC_0063.jpg)

网友:
沙发!

不错,不过我看到的飞控主板好像是空板?没焊的?哈哈

楼主:
不是不是,上面有3块飞控板, 最下一块焊了,中间的一块是要来固定安装罗盘的,最上一块是拿来固定安装GPS的,呵呵,你留意看一下

网友:
lz能不能解释一下你每层PCB的用处???

从下到上分别是罗盘,OSD,GPS

是不是这样子的,我来引个头

电子罗盘:是指出地磁方向

OSD:不知道??请解释

GPS:给出航线坐标,速度

XXX:把10路通道的ppm合成一个通道的ppm,不知道怎么做的??我的想法就是一个与门电路?难道是cpld做的?

飞控:控制4个无刷的pwm参数

电调:调节无刷电机的转速

不知道lz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飞控,检查当前状态,控制电调
电调,控制电机转速
罗盘,锁定机头方向(因为单靠陀螺会飘)
OSD, on screen display,把飞行参数叠加到摄像头的图像上,通过无线视频模块传送回来
GPS, 定位
编码器,从接收机的舵机输出取得标准舵机,并且把它复合成混合PPM信号。并不是你说这么简单,需要单片机进行采样然后重新编码

网友:
D90 的数码短片功能应该不错的。

楼主:
to 【5楼】 armok 阿莫,

跟DV相比还是没得比。

另外,720p的短片限制了最长5分钟

网友:
是的,CCD过热,导致不能长时间工作。

这方面佳能领先很多。

刚才我发表了一个帖子: 全画幅数码单反七年发展历程回顾

看来我们可能入错阵营了。佳能才是大营,尼康只是第二。

楼主:
等我拜读一下。

我买nikon是因为身边用nikon的人多,呵呵,容易借镜头

网友:
镜头只能短时借一下。真正使用时,还是需要自己购买的。

我今天就借了共计5万元的器材测试。

网友:
LZ,这只母狗,养几年了?

楼主:
to: 【9楼】 armok 阿莫

很professional阿!

有些镜头的确很少用,例如超广角, 鱼眼那些,不是去旅游或者想拍摄特别效果一般很少用的

to 【10楼】 lgl_debug

刚过一岁生日

网友:
刚才起床,决定正式投靠佳能阵营。

网友:
to :  RickyZhou

哈哈,除脚架外,我们两的机身几乎一模一样,中心板一样,碳方管一样
我也是直接固定电机在碳纤管上的,碳纤管内撑了塑料螺丝柱

楼主:
【13楼】 feng_matrix

呵呵,有缘有缘,怎么大家的想法这么一致?

上个图来欣赏一下你的作品

网友:
这是去年卡片机照的,那时还没买单反,凑合看吧:

我觉得这个尺寸,这种方法已经比较轻了,机架我手工做的极限就到这个地步了

网友:
这是我的电机:

这是四电机加机架的重量:

网友:
我的中心板好像就是你去年给吧,你也是做四轴开始比较早的一个,现在玩的怎么样了啊?

楼主:
to feng_matrix

对,是去年的。 最近改了一下尺寸又做了一批。
我用的塑料螺丝柱比你多,每一个螺丝穿过碳纤管的地方都塞了塑料立柱,这样坚固耐摔一点。

目前可以gps自主悬停, osd调试完毕,正准备本周末外场测试。

网友:
看到你加了相机平台,准备用什么相机?

楼主:
to【19楼】 feng_matrix

你的视频公司看不了,回家才能看。

准备找部可以拍高清短片的卡片机,不过测试过程可能会先用摄像头(万一炸机了损失也少点)。

网友:
你做了一批碳纤板?有钱人啊,这东东加工费是不是很贵啊?

楼主:
碳纤成本比玻纤成本高,一套中心板总重量只相差10g...还是玻璃纤维的划算

网友:
能帮我做几个直径20公分玻纤的环吗?我画尺寸图,你帮忙加工下,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
可以帮你问问, 不过量少的话厂家不做

楼主:
to 【25楼】 feng_matrix
今晚说, 公司把所有通信软件都block了

网友:
【23楼】 feng_matrix

玻纤板,找armok用雕刻机把线路板一雕不就是了……

网友:
什么时候出罗盘,OSD,GPS套件啊?

楼主:
GPS蚂蚁有,我暂时没有计划出,OSD大家等等,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楼主:
晚上无聊,把剩下的一套纯碳线的机架装上,自己用

整体效果 (原文件名:DSC_0128.jpg)

起落架这里需要用热熔胶粘贴,增强强度 (原文件名:DSC_0129.jpg)

中心板,起落架,碳纤杆结合处 (原文件名:DSC_0130.jpg)

俯视图 (原文件名:DSC_0131.jpg)

重量 (原文件名:DSC_0133.jpg)

粘上热熔胶 (原文件名:DSC_0134.jpg)

粘上热熔胶 (原文件名:DSC_0135.jpg)

最后完成的重量 (原文件名:DSC_0136.jpg)

网友:
4楼】 RickyZhou
编码器,从接收机的舵机输出取得标准舵机,并且把它复合成混合PPM信号。并不是你说这么简单,需要单片机进行采样然后重新编码
-------------------------------------------------------------------------------------------------------------------------------
不知这样做可行否?
    既然VHC164是一个移位寄存器,实现串-并转换,可否用一个并-串转换芯片实现相反的过程,不就可以还原出原来的信号了吗?(当然还是得取时钟信号).只是设想,没有验证.不知可行否.

楼主:
单片机这么便宜,为什么不用单片机解决呢?

此外,不同接收机的时序不一样,就好象futaba的r617fs,时序是6,7,1,2,3,4,5的,并且7通道跟1通道有部分重合

网友:
OSD 用啥芯片?

网友:
【35楼】 luzhengmao

MAX7456

网友:
我MAX7456 样片也拿到了

网友(2009-12-15):
看了楼主的贴,我也很想自己做个4轴,但我新手入门什么都不懂,希望楼主能指导一下,我QQ1209961700

网友:
看了几个四轴,还是觉得楼主这个外观最漂亮,哈哈!

不知道性能是不是第一,不知道楼主开源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