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GPRS的大侠帮忙解决下 跪拜!!

楼主(2009-04-22):
最近做GPRS的项目,但老板要求从最底层做起,就是只有GPRS芯片,然后其他的外围需要自己设计,所以向大家请教下外围模块设计
主要采用的GPRS模块sim300\mc39i\明基m32
谢了!!
可联系我QQ:779834395

网友:
买一个现成的,copy不就行了吗?

网友:
采样现成GPRS模块是很简单的,官方手册就可以了!注意电源即可

网友:
如果对GPRS没有概念,如果用量不是很多,建议买DTU,省心省力省钱

网友:
同意楼上,lz如果做DTU的话,用量大还可以,用量小的话不如买了。现在价格降得很厉害,竟争比较激烈

网友:
广告,广告,我司专业提供工业级透传GPRS DTU,质量可靠,运行稳定,价格只有宏电的一半哦。
楼主上来就这么提问,看来是很着急啦,我有现货哦,联系方式见签名档。
如果楼主不是很着急买DTU,而是做做技术储备,不妨先搜索一下论坛,GPRS相关的东西不要太多啊。

网友:
我做过,外围电路很简单啊

网友:
7楼,如果是DTU的话,可不简单啊

网友:
楼上正解。DTU复杂的是MCU的控制算法,而不是电路。外围电路的确很简单。所以现在市面上成品GPRS MODEM都卖300左右,但是透传DTU有点品牌的都要1K以上。

楼主:
DTU?数据终端?
差不多是吧。
对远程信息采集,然后模块用短信方式发送,接收端也是GPRS模块进行数据处理显示。
也有同事说用GSM,想问下GSM价格会便宜些吗?GSM模块和GPRS有么区别啊?

楼主:
6楼的模块我看了,有没有sim300\mc39i\明基m32,对GTM900知之甚少,而且价格有些贵啊,呵呵

网友:
楼主可能对这个市场还有应用模式不是很了解。一般叫DTU的都是使用TCPIP OVER GPRS进行传输的,接收端基本不会是DTU,都是固定IP地址的服务器,用来集中收集监控许多点的数据。如果使用短信传输,一般叫短信猫或者短信DTU,只要GSM核心就可以了,不用GPRS,这个价格就便宜多了。
使用TCPIP的必须要用GPRS模块,使用短信的可以使用纯GSM模块,价格有区别,功能也有区别。对于大数据量,或者数据传输频繁的,或者一点监控多点的,或者实时性能要求高一些的,短信DTU无论在性能、速度、运行成本上都不能胜任。
至于价格,我的店里GTM900B模块的价格是高标了的,因为我不是纯做模块批发,所以没必要挤了别人的饭碗。买过我模块的知道,价格不是这个,如果批量大的,可以去找代理商直接买,价格还有优惠。至于那个成品DTU的价格,已经很低了,目前这个剩余不多了,新出品的DTU价格肯定比这个要高。老板说了,性能差不多的东西,虽然是山寨的,但是也没必要只卖宏电的三分之一。

楼主:
谢谢12楼,我对这的确一窍不通。听完你的介绍,选择GSM或许更经济些,呵呵,谢谢
如果采用GPRS的我会去你那光顾下,呵呵

网友:
还有费用的问题,gsm按短信条数收费,gprs按流量收费。看实际需求了,如果频繁通信,还是gprs好

网友:
www.sangrong.com   桑容  你可以去看看   采购一款DTU

网友:
根据需求选择即可

网友(2009-09-25):
正确理解是,搞出产品卖那么只有自己开发,如果配套使用量不大直接购买,我用量300个全部购买,精力就花在开发上位软件,周期快。效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