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能不能绕过梯形图,直接给里头的单片机编程?

楼主(2009-04-22):
如题,或者能不能改造下,把梯形图给废了,直接变成单片机控制板?

网友:
那还是PLC吗?

网友:
你还真想得出来,想必兄台没用过PLC吧。

网友:
PLC的优势之一就是梯形图简单易学.

网友:
看来是没有用过PLC地

网友:
其实我也不太习惯梯形图,用惯了汇编和C,还是感觉用语言比较灵活直观。
正想学下PLC的编程语言,不想用梯形图。

网友:
【6楼】 sharpufo
        那你可以使用如 LD X000
                       OUT Y000
        这样的类似汇编的指令语言。
        但这样做是体现不到梯形图编程的快乐的。

网友: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个指令语言,我比较习惯用指令的。
梯形图如果用来做大型的程序是不合适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PLC我用的较少,单片机比较多,51,pic,avr,arm都或多或少玩过。

网友:
【6楼】 sharpufo
积分:8
派别:
来自:

如果你用单片机做过复杂(10K步)的逻辑控制的话,你就会知道用梯形图编程会比C、汇编轻松多少。

网友:
现代PLC编程正在逐步向模块化、结构化方向发展。梯形图简单易用,但是对于大型的PLC程序,用梯形图编程确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指令语言类似汇编,使用得也不轻松。特别是要进行很多复杂的计算时更是麻烦。所以,大型PLC程序加入了功能块、ST结构化语言(类PASICAL)等等新的功能,加上合理设计的全局子程序,使PLC程序写起来轻松,维护起来容易。

网友:
【10楼】 dabing
         讲得有理。
【11楼】 dd123
         讲得比较全面。

网友:
【10楼】 dabing
积分:34
派别:
来自:
===========================================================
用梯形图好像可读性不是很好。如果没注释那就更没办法读了。
我不知道在大型程序中如何去记住大量继电器名称代表的具体意义的?
比如现在我在看一位同事写的一台小机器的梯形图.总是一些R1,R2的,还没有注释,比天书还天书.估计只有他自己才读得懂。
用汇编或C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很方便的使用有意义的名称做我的变量。
我没感觉到PLC的梯形图有什么优势。我觉得用汇编或者C做逻辑控制也没什么不轻松的。我现在刚完成一台食品包装机器的电路设计和程序设计,用了PIC的单片机,C语言。包括几个运动电机运转,计数系统、温度调节,用户界面等等。编写,调试整个过程十分轻松愉快。要是你读我的程序那是一个明明白白,修改起来也十分方便。
可能是我用PLC太少的原因吧。不过如果用,我也还是习惯用过程式语言。

网友:
【13楼】 sharpufo

与你说的恰恰相反,梯形图容易入门,会读电路图的人,基本上稍微培训一下就会看梯形图了,但是,如果换成指令的话,估计培训周期会延长数倍。
写得好的梯形图,注释也是很清楚的。
而且,象西门子的PLC,你也可以使用变量名来代表PLC的内部变量。

虽然如此,梯形图现在也是江河日下了,除了梯形图外,主流厂商的产品都会支持指令编程的。

另外,你用汇编/C做逻辑控制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你还得搭建硬件平台吧?人家用PLC一接上线就行了,坏了换一个,灌上程序就搞定了,你做的那个东西,万一你不在了,坏了谁去修?

网友:
我说的只是用梯形图与用指令编程的选择,并不是说单片机与PLC孰优孰劣,应用领域不同并不能比较。单片机有成本优势,在一些场合更合适,比如我现在从事的小型食品包装机械.PLC可靠性强,在工业控制上应用广泛。
我只是说我更偏向于采用指令编程,当然也不是排斥梯形图,只是个人习惯。

网友:
没用过的人就是不懂呀,本身plc也是最开始为电气人员搞的一种语言,在小型机中用梯型图方便是绝对的,同时有几个能真正用单片机做一个控制完整的工程,恐怕不多吧!但PLC就不一样了,你只要懂电气及工艺只要稍加培培训一下就可以写出一个用于实际生产的程序,它注重的是近控制过程和工艺,对于语言本身而言就显得不重要了,硬件也不重要了,它希望的用户是人人能用,一般大工程的话肯定要多种语言组合一起才能完成,但是绝对不存在汇编,想想大型PLC有几个能用得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