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的按键,布线要注意什么事项?

楼主(2009-04-23):
除了那个电阻电容要尽量接近CPU外,感应金属有注意事项吗?连接感应金属和CPU的那个IO走线,铺地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按键的反面不能有辅地,相关连线距离需要在二分之一板厚以上

楼主:
相关连线距离需要在二分之一板厚以上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假设我有两个电容键,那么两个电容键的两条线要分开点?
还是说,其他连线距离电容键盘的距离要分开点?

网友:
电容按键以及相关连线距离为PCB板厚一半以上……
详细看下layout的手册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