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WM+RC DA转换RC的取值与运放器件的选择

楼主(2009-04-23):
如图,我做了个试验:R取值100K,C取1U,运放为TLC2254。单片机用MEGA8,PWM:快速模式7,频率:8M/1024。
可以测量到RC联接处随着占空比变化而变化,例如4.5V。VOUT在无负载的情况下电压略高一点,4.6V。

问题:
但是在VOUT和地之间接一个470欧的电阻后VOUT=0。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希望得到0-5V的低阻抗输出。怎么做才行呢?

楼主:
对换完了。图没改过来。

网友:
运放的供电必须比最高输出电压还要高2-3V.运放的供电要大于8V
LM324的输出阻抗太大.你可以换一个LF412,或者加一个buf634.输出电流最大200ma.

网友:
我用LM358挺好,呵呵,

楼主:
我用的是TLC2254。RAIL-TO—RAIL的。

问题如图:

网友:
可能是输出电流太大了.

网友(2009-06-05):
我也正打算做这个,期待lz解决此问题后把解决办法共享

网友:
这个电路没问题

网友(2012-12-11):
个人觉得是电流太大了(但是输出应该也不至于是0),运放供电电压多少,能不能再加个三极管(中功率的那种)加大电流试试,可能会行。。

网友:
此问题怎么说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