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ter 配置LCD后,没有用到的引脚想设为GPIO?如何在Appliter里实现??

楼主(2009-04-23):
Appliter 配置LCD后,没有用到的引脚想设为GPIO?如何在Appliter里实现??

网友:
看了一下Applitet,没有找到你如何将引脚修改为GPIO,但你可以在你的程序中将PFALL、PF2修改,让你成为GPIO。

楼主:
谢谢,
将没有用到的IO设为用软件改变IO模式后,然后手动调用响应语句完成!!

网友:
Applilet自动生成IAR代码是编译不能通过,缺少《in780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