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检测地线的对地电阻一般用特殊的仪表,我们能否用单片机设计一个监测或检测地线的

楼主(2009-04-23):
如题

网友:
我可以做
讲讲你的应用

网友:
没有意义。

这类仪表主要是使用麻烦
需要远处打桩

楼主:
生产线上地线监测
我只要判断地线是否可靠接了,不需要精确测量

网友:
有尝还是无偿啊?有尝的话就联系下!

网友:
L N E
利用L~N,L~E来判断即可!

楼主:
【4楼】 foolishMan 剩者为之
你的方案简单有效么?复杂就免了,比如拉很长的线
你最好能大致说说测试的方法,看看是否适合我们。注意是方法,不是要你的原理,

网友:
接地电阻测试,是安规仪器,我国的CCC标准是:25A电流时所测得的接地电阻小于100毫欧为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