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学习verilog hdl 语法的方法和途径?

楼主(2009-04-23):
主要途径是:看别人的例程:买书?买什么书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夏宇闻的《数字系统设计——Verilog实现》,最经典的书了

网友:
看书,看程序,动手

最后一项决定前面两项的效果.

楼主:
请问1楼 《数字系统设计——Verilog实现》适合初学者看吗?

2楼:要动手的话就要看呢那PSP的板子什么时候做好了?

网友:
我的书是<<Verilog HDL设计与验证>>,感觉还可以.多实践很快可以入门

楼主:
楼上的CPLD-PSP什么时候能改好呢?

楼主:
还有,Verilog HDL设计与验证  这本书里面的例程是用什么软件的?quantus 2?

楼主:
罪过罪过,刚上网下载了《数字系统设计——Verilog实现》的PDF,等我先了解下,有需要再买正版支持作者

网友:
【5楼】 anson:快了,图纸定型前最好对程序编译指配都OK,防止管脚锁不住或者时序不合理.

不是Q2,都是用第三方软件,很少讲软件应用,都是将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