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低功耗特性比msp430还强

楼主(2009-04-23):
msp430遇到对手了

网友:
很有搞头,看来我选择PIC对了.

网友:
光从表面数字看不出什么。
以前ATmel也吹嘘过 picoPower比MSP430功耗低,也是这样列举一些数字。

网友:
肯定不如430,这是豪无疑问的

网友:
比较了相同时钟下功耗,但把相同MIPS下的功耗藏了起来。

网友:
这都是宣传的
c8051f还不是有个9xx系列的

网友A:
PIC是8BIT的吧,用8BIT的和16BIT的比能比吗

网友:
前2年没人敢和TI的430比低功耗,这2年玩了,FREESCALE MICROCHIP 都公开比较了,SILICON也偷摸比较了,其实9XX还是非常不错的,高晶体下比430真的省电。RAM 也大。单电池操作。

网友:
是啊!现在都瞅准低功耗了,看来430的地位不保了啊。16位和8位的比,也无奈啊!

网友:
如果比较系统资源等综合性能,430还是比较占优的,PIC芯片比较麻烦,说不上他哪里好了

网友:
在手持设备上,资源要求很低的系统要430还是首选的
复杂的东东就还是ARM,AVR32这类实在
中间的话,AVR和M32这2个不错

网友:
这玩意得拿仪器测  不能看手册的典型值

网友B:
严重同意2楼, 吹嘘picoPower比MSP430功耗低,双龙曾经吹嘘业界第一, 一测试发现picoPower比430差10万八千里,首先430的BOD耗电是50nA, picoPower的BOD是10uA左右,picoPower AVR 从睡眠到唤醒需要等振荡器稳定后才可以再次睡眠,这一等又是几百CLK,最后打补丁说推出picoPower2,估计又夭折了, 用picoPower是做不出2,3个uA的东西来的,但430可以

其实这些静态指标没意义,要看同频率睡眠脉冲工作谁的功耗最低才是主要的,
要看几个指标:
1. 睡眠模式,定时器在计时的功耗
2. 从睡眠到唤醒的时间, 这个时间越短越好,430现在是零点几us
3. 睡眠到唤醒后再次睡眠的时间间隔,这里很多单片机不敢列出来,AVR就是典型的例子,要等振荡器稳定了才可以再次睡眠,这一等就是几十us, PIC不知道怎么样,430是没有间隔的,在睡眠模式被唤醒后执行完代码不用处理,自己会自动回到睡眠
430 的程序工作时间占空比很容易做到每秒工作5us的时间间隔, 用430做的手表,带段码LCD驱动,工作电流很容易做到3-5微安
4. 其次才是工作电流

搞笑的是PIC给出的很多指标搞笑,430是700nA 我PIC是660nA 都在这个级别有什么好比的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4-25,00:51:38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8]PIC单片机

网友:
很讨厌PIC的东西,永远不用它!

网友:
430出来10年了吧,还没人能超过他,可想TI的东西还是很nb的

网友:
nxp干吗去了

网友:
msp430 1MHz=1MISP  PIC 1MHz=1/4 MISP  功耗方面PIC是进步了,但还比不上430

网友:
pic现在很多芯片都说是纳瓦级的。

网友:
非也,PIC24 是1MIPS/2MHz.

网友:
是的PIC16是1MIPS/4MHz,PIC24和DSP33是1MIPS/2MHz,PIC32是1MIPS/1MHz.

网友(2009-06-01):
PIC的新款功耗进步很大.
就是同MIPS下比较,
低功耗有些方面比msp430也是各有千秋.

另外,请注意msp430达不到1MIPS/MHz,
msp430,2-4周期的指令不少.

1MHZ的msp430,和2MHZ的PIC24F相比,

虽然都是号称1MIPS,

但实际上,MSP430运行效率比PIC24F差不少

网友:
另外,atmel一向比较善于吹牛,和amd类似.

两者使用群体很大一部分都是学生,或者很年轻的初学者.

他的低功耗理论和实际相差很多很正常.

网友:
用过的才知道,datasheet只能做为参考。

网友(2010-03-20):
PIC24F16KA是16位机,采用改进型哈佛架构,单周期指令(1MIPS/2MHz),具有单周期乘法器,实际运行效率比430高不少。在DEEP SLEEP模式RTC活动时,实测电流<0.8uA(25度),但只能保存两个寄存器内容。

网友:
MSP430F2xx是MSP430单片机功耗最大的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基本上只是把1系列的单片机升级了,主频提高了,没什么太多特点。
当然我也只是了解这么多,具体到实际上,功耗有多大,我也没做过对比,就不发表评论了。

网友:
2. 从睡眠到唤醒的时间, 这个时间越短越好,430现在是零点几us

请指教:430哪种芯片可以做到这一点?据我所知,430最高端的片子应该是25MHz的5x系列的,技术手册上标明是5us

网友:
数据只是理想状态的,如果看一个芯片,还得看实际中应用如何

网友:
楼主给的数据非常的不准确,我一看其比较的数据,其中的RTC项目和WDT项目有问题!而且以偏概全!我用过MSP430F1232,MSP430F135,MSP430F149,MSP430F169,MSP430F2001,正在进行中的一个RFID项目使用MSP430F2122;PIC单片机没有用过,所以不好说。但是我使用MSP430F135和MSP430F2001的低功耗特性做过产品,感觉还是可以的。工作于低功耗状态的单片机,都有睡眠,唤醒,工作,入睡,这么一个过程;讨论工作的时候耗电多少没有意义,那是工作的需要;单片机睡眠时的耗电多少(I/O漏电不算的话),基本上是由其内部的振荡器电路决定,频率越低,供电电压越低,功耗越小!我知道的MSP430F2001,MSP430F2122内部有12K的低速振荡器,睡眠时的功耗极低(我的仪器测不出来),而楼主提供的MSP430F21X1的单片机内部没有12K的低速振荡器,因此,我要说楼主不地道!!!为什么不拿MSP430F2001或者MSP430F2122来比??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低功耗,并不单单是讲单片机本身,也要考虑整个单片机系统,单片机的外围电路功耗大的话,讨论单片机的低功耗能力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上海数卫电子的无线巡更系统,其中的有源电子标签的单片机为MSP430F2001,电池设计使用寿命2年 (原文件名:100-0002_IMG.jpg)

网友:
该无线巡更系统的所有程序都是我写的,而且从2008年底第一批产品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客户来反应有什么问题,这说明电子标签的低功耗设计是基本成功的。也许使用PIC单片机也可以做到这个状态,但是我不会PIC,所以不好说,当然,TI的产品也不是十全十美,它的RFIC的功耗感觉做不过NORDIC,而且不管性能如何,TI的东西太贵啊!!!!!!!!!

网友(2010-04-21):
两者的缺点:

msp430 一个字:贵!
28pin msp430f20xx 随便一个都要15以上!
简直抢钱!

pic:
难买!
16系列型号太多,你想买个LF低功耗系列,
对不起,没有!

XLP系列更是刚推出,有价无货!

当然,
如果PIC24F的XLP系列,容易买到,并且价格比msp430低,
倒是不错的选择,
毕竟两者低功耗相差无几。

PIC24F的XLP系列如果高价,根本没戏!

超低功耗是强者通吃!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
这次PIC24F16KA102绝对有和mSP430掰手腕的实力。

说超越过分了,
说持平正常

网友:
其实单片机超低功耗比较非常简单:

两种基本睡眠模式功耗
1. RAM不保存,所有时钟关闭,功耗多少,(即深度睡眠,少量后背寄存器工作,TI不提供此模式)
2. RAM保存模式,所有时钟关闭耗电多少?(普通睡眠)

以上两种模式基础上,增加的BOR,WDT,RTCC耗电各是多少?

即:
深度睡眠(或者 普通睡眠 )+ BOR 功耗多少?
深度睡眠(或者 普通睡眠 )+ BOR + WDT 功耗多少?
深度睡眠(或者 普通睡眠 )+ BOR + RTCC 功耗多少?

次要因素还有1MIPS下运行功耗多少,唤醒时间,指令效率等.....

MICROCHIP网站上给出了3V条件下的全面比较,
http://www.microchip.com/zh_cn/technology/xlp/index.html

可以说PIC24F16KA102超越MSP430已经是事实

网友(2010-06-21):
PIC24系列不是十六位元的吗?很好用啊,不过我现在公司在用Msp430,没啥特别好用的。

网友:
PIC我没有用过,430不知各位用的什么电源,个人认为430的电源不好解决,它只能使用2节干电池而无法使用锂电池,因为2节新干电池电压只能达到3.2V-3.3V,正好可以直接使用,单节锂电池充满电后电压为4.2V,需降压后才能使用,而降压电路的静态功耗通常在十几到几十uA,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单片机的静态电流是0.1uA还是1uA或几个uA区别并不大。

网友:
4.2v降压直接串1到2个二极管,这样不就没有电流损耗了

网友:
pic24fj系列的带nanowatt xlp功能的,已经降价到二十上下了,我查了下pic24fj64ga004,六十四千字节,ram有八千字节,大概18元,基本和pic16f877a类似了,不知道为什么报价这么低,,,要知道msp430的2274都要18元呢。。

但是中国没有pic24里头那些更强低功耗的几个新品,比如102 104后缀的几个,,,比较可惜。
不知道microchip公司怎么想的。低功耗难道不重要吗?

当然了,如果430f5x系列能降到20左右就直接买这个了。可惜f5418贵上天。

网友:
4.2v降压直接串1到2个二极管,这样不就没有电流损耗了
----------------------------------------------------
在0.1uA下二极管的压降很低,要用数个儿机关才能解决问题;假设两个二极管可以,这样充满电时的问题是解决了,但锂电池放电截至电压为2.8V,减去二极管压降,只有1.4-1.6V,430工作会成问题。

当然了,如果430f5x系列能降到20左右就直接买这个了。可惜f5418贵上天。
-------------------------------------------------------------------
430f55xx系列价格不贵,带usb口。

网友:
430f55xx比5418还要贵,而且买不到!!这种刚出的芯片谁敢用啊!

网友(2010-07-30):
XLP 系列PIC比MSP430功耗更低.

网友(2010-12-19):
讨论这样的问题对学生有意义,对工程技术人员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毕竟是要做产品,而产品的功耗不仅是单片机

网友:
做手持产品  功耗很重要的

网友:
有个指标不能比:
MSP430从休眠到活跃的速度,非常快。PIC没法比。

网友(2011-04-19):
回复 网友D:
有个指标不能比:
msp430从休眠到活跃的速度,非常快。pic没法比。

msp430要快速启动,必须同时启动DCO,此时的功耗早不知大道那里去了。
是有代价的。。。。

还是没降低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E:

pic24fj系列的带nanowatt xlp功能的,已经降价到二十上下了,我查了下pic24fj64ga004,六十四千字节,ram有八千字节,大概18元,基本和pic16f877a类似了,不知道为什么报价这么低,,,要知道msp430的2274都要18元呢。。

但是中国没有pic24里头那些更强低功耗的几个新品,比如102 104后缀的几个,,,比较可惜。
不知道microchip公司怎么想的。低功耗难道不重要吗?

当然了,如果430f5x系列能降到20左右就直接买这个了。可惜f5418贵上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十四千字节,八千字节。。。。这说法,有个性
这报价也都不知道哪来的,离谱。。。。。。。
430选这型号也奇怪,还2274。。。。。
5418有128千字节FLASH,ram有16千字节,比那个啥pic24贵点很正常,你要买的话22元就有,要多少都行,算贵上天不?

网友:
淡定淡定嘛...

说430贵的那看你找什么人买的,呵呵!
不知道现在出来了Vaule line的产品吗?

低功耗单单几个指标有什么意义呢?感觉这个大哥讲的比较综合点,低功耗并不是单纯的几个指标,而是要综合整个系统对资源的使用。

回复 网友B:
严重同意2楼, 吹嘘picopower比msp430功耗低,双龙曾经吹嘘业界第一, 一测试发现picopower比430差10万八千里,首先430的bod耗电是50na, picopower的bod是10ua左右,picopower avr 从睡眠到唤醒需要等振荡器稳定后才可以再次睡眠,这一等又是几百clk,最后打补丁说推出picopower2,估计又夭折了, 用picopower是做不出2,3个ua的东西来的,但430可以
其实这些静态指标没意义,要看同频率睡眠脉冲工作谁的功耗最低才是主要的,
要看几个指标:
1. 睡眠模式,定时器在计时的功耗
2. 从睡眠到唤醒的时间, 这个时间越短越好,430现在是零点几us
3. 睡眠到唤醒后再次睡眠的时间间隔,这里很多单片机不敢列出来,avr就是典型的例子,要等振荡器稳定了才可以再次睡眠,这一等就是几十us, pic不知道怎么样,430是没有间隔......

网友:
PIC16F1946不知道功耗如何?

网友:
我认为,手持式仪表目前还是MSP430占优势。

网友(2011-06-05):
简单的讲,其他公司拼的是低功耗,而TI 430 是超低功耗的产品,本身就不是一个等级上的

网友(2012-06-07):
这个算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是8BIT的吧,用8BIT的和16BIT的比能比吗

PIC24系列是16Bit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重同意2楼, 吹嘘picoPower比MSP430功耗低,双龙曾经吹嘘业界第一, 一测试发现picoPower比430差10万八千里 ...

picoPower没那么差吧?

msp430f149  正常运行电流  1 MHz 2.2 V 典型280uA 最大350uA
                           1 MHz 3 V   典型420uA 最大560uA
             睡眠模式电流  2.2V +25°C  典型0.1uA 最大0.5 μA
                           3.0V +25°C  典型0.1uA 最大0.5μA
             IO口泄漏电流  50nA
             睡眠唤醒速度  6uS

PIC18LF4520   正常运行电流  2.0V 1MIPS 典型0.8mA 最大:2.0mA
                             3V 1MIPS 典型1.3mA 最大:2.6mA
                             5.5V 1MIPS 典型2.5mA 最大:5.0mA
(说明:运行于FOsc = 4M,RC_RUN mode)

              睡眠模式电流   3.0V +25°C  典型0.03uA 最大1.5 μA
                              2.0V +25°C  典型0.02uA 最大1.0 μA
               IO口泄漏电流   1uA
               睡眠唤醒速度   ?

ATmega164P   正常运行电流   2V 1MHZ 典型400uA 最大:500uA
              睡眠模式电流   3.0V +25°C  典型0.2uA 最大2 μA
              IO口泄漏电流   1uA
              睡眠唤醒速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海数卫电子的无线巡更系统,其中的有源电子标签的单片机为MSP430F2001,电池设计使用寿命2年 (原文件名: ...

无线通信采用的什么片子?

网友:
╮(╯▽╰)╭。。TI+NS。。已经无解了。。你们不要挣扎了。。

网友:
最近又来了个什么efm32是cortex的,功耗也比较低,有人做过么?

网友:
看来,pic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3-10-05):
哈哈,是不是要降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