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设计控制软件问题

楼主(2009-04-23):
如何运用vc++在界面中显示曲线(曲线是由采集数据平均值绘制而成  动态绘制)

网友:
用图表控件吧,好像有MsChart,TeeChart。。。还有几个

网友:
超好用的Chat图形控件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iscctrl/ntgraph_activex.aspx
超好用的Chat图形控件使用说明

网友:
用CStatic控件派生个类。然后在上面画,
最近刚做过。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