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S1003 DREQ的问题(急求解答)

楼主(2009-04-23):
这两天做了mp3的板子(毕业设计),现在调试出问题.stm32+vs1003的方案.在播放音乐的过程中DREQ好像是一直是高,一首歌曲很快就被发送完了,但是播放声音却只有歌曲最前面的2s左右,后面的数据都没理了.测试ram没问题,测试正弦也没问题. 就是播放的时候有这个问题,请教各位DX,如何解决啊?
注:dreq也不是从来都不出现拉低的情况,在复位的时候,寄存器写的时候也会有低信号出现.可以正常初始化,就是后续MP3数据传送的时候出问题.

网友:
(PIND & (1 << PD2))你在位读取这加个括号试一试,我就因为这个括号麻烦了好一阵子.

楼主:
谢谢【1楼】 hanhuliang的回答
已解决.原来是读取SD卡的时候出问题,只有第一次读出来的是MP3数据,后面的多是错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