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DIS16100陀螺仪的吗?如何调试?

楼主(2009-04-23):
有谁用过ADIS16100陀螺仪的吗?如何调试?

网友:
#ifndef _ADIS16100_H_
#define _ADIS16100_H_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spi.h"

// Chip select pin
#define ADI_CS_PORT                        PORTB
#define ADI_CS_DDR                        DDRB
#define ADI_CS_PIN                        2
#define ADI_CS_LOW()        cbi(ADI_CS_PORT,ADI_CS_PIN)
#define ADI_CS_HIGH()       sbi(ADI_CS_PORT,ADI_CS_PIN)

struct ADIS16100_Packet {
    unsigned int DC03   :4;
    unsigned int Code   :1;
    unsigned int Zero5  :1;
    unsigned int DC67   :2;
    unsigned int One89  :2;
    unsigned int Addr   :2;
    unsigned int DC1213 :2;
    unsigned int Zero14 :1;
    unsigned int Write  :1;
};

union U16_DATA {
    struct ADIS16100_Packet packet;
    u16    u16_data;
};

void ADIS16100_Init();
void ADIS16100_StructInit( struct ADIS16100_Packet * packet );
u16 ADIS16100_ReadGyro( struct ADIS16100_Packet * packet );
u16 ADIS16100_SendCommand( u16 cmd );

#endif//_ADIS16100_H_

/********************************************************************************/

#include "ADIS16100.h"
#include "spi.h"

void ADIS16100_Init()
{
    spiInit();

    // release chip select
        sbi(ADI_CS_DDR, ADI_CS_PIN);
        sbi(ADI_CS_PORT,ADI_CS_PIN);
    //sbi(ADI_EN_DDR, ADI_EN_PIN);
        //cbi(ADI_EN_PORT,ADI_EN_PIN);
}

void ADIS16100_StructInit( struct ADIS16100_Packet * packet )
{
    packet->Write  = 1;
    packet->Zero14 = 0;
    packet->Addr   = 0;
    packet->One89  = 3;
    packet->Zero5  = 0;
    packet->Code   = 0;
}

u16 ADIS16100_ReadGyro( struct ADIS16100_Packet * packet )
{
    union U16_DATA data;
    u16 result;
    packet->Write  = 1;
    packet->Addr   = 0;

    data.packet = *packet;

    ADIS16100_SendCommand( data.u16_data );

    packet->Write  = 0;
    result = ADIS16100_SendCommand( data.u16_data );
    if( result & 0x0800 ){
        result |= 0xF000;
    }
    return result;
}

u16 ADIS16100_SendCommand( u16 cmd )
{
    u16 result;

    ADI_CS_LOW();
    result = spiTransferWord(cmd);
    ADI_CS_HIGH();

    return result;
}

/********************************************************************************/

#ifndef GLOBAL_H
#define GLOBAL_H

// global AVRLIB defines
//#include "avrlibdefs.h"
// global AVRLIB types definitions
//#include "avrlibtypes.h"

// project/system dependent defines

// CPU clock speed
//#define F_CPU        16000000                     // 16MHz processor
//#define F_CPU        14745000                     // 14.745MHz processor
//#define F_CPU        8000000                      // 8MHz processor
//#define F_CPU        7372800                    // 7.37MHz processor
//#define F_CPU        4000000                      // 4MHz processor
//#define F_CPU        3686400                      // 3.69MHz processor
#define CYCLES_PER_US ((F_CPU+500000)/1000000)  // cpu cycles per microsecon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0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32;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outp(DATA,PORT) (PORT = (DATA))
#define inp(PORT) (PORT)

#define sbi(REG,PIN) (REG|=(_BV(PIN)))
#define cbi(REG,PIN) (REG&=~(_BV(PIN)))

#endif

/********************************************************************************/

    ADIS16100_Init();
    ADIS16100_StructInit(&packet);
    while(1) {
        u16 gyro_result;

        gyro_result = ADIS16100_ReadGyro(&packet);
        printf("GYRO = %d\n", gyro_result);

        _delay_ms(20.0);
    }

楼主:
真的太谢谢啦!

网友(2009-06-28):
陀螺仪多少钱卖的啊

网友(2011-05-19):
有用过ADIS16350吗?用51单片机可以模拟其SPI输出吗?怎样测试?谢谢

网友:
有用过ADIS16350吗?用51单片机可以模拟其SPI输出吗?怎样测试?谢谢
回复 网友A:

有用过ADIS16350吗?用51单片机可以模拟其SPI输出吗?怎样测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