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p核 如何使用?

楼主(2009-04-23):
我使用的Quartus II 8.0
在向bdf文件中添加 ip核 的元件时出现下面的问题

是不是说要在Aletra的网站去下载这个ip核?

在我的安装目录下有ip这个文件夹

这个下面存放的应该就是IP核的文件吧。

帮忙看看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啊

网友:
不要按右键,选定后,browse下面填好生成ip的名字,然后点next

楼主:
谢谢,可以了
另外说一下,存文件的时候,要根据所选择的文件类型选择相应的文件后缀

下面的 IP Megastore 用上面的方法不行,可能是要到网站下载吧

网友:
LZ 的是免费的IP

在输出文件里面添个名字就ok然后next

网友(2010-06-24):
要是需要下面IP Megastore里面的IP  我找Altera公司说申请IP core   他给了一个合法license  怎样才能获得IP呢? 请教申请过的大侠帮忙

网友(2012-05-22):
有木有能给个IP核的教程啊 ,不懂

网友(2014-05-03):
同在苦逼中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