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愿拿200银子 求一成熟的PWM+RC+....数模转换方案

楼主(2009-04-23):
熬了两天两宿了,再整不出来就要失业了:(
      小弟能力有限,愿出200元寻一可靠方案。
要求:DA转换
      输出0-5V,能够输出30mA的电流。0-5V内调整精度大于1/100。
      外围器件成本在5元以内。
      考虑到DAC的器件都比较贵,直接将方案定在PWM+RC+。。。。
      最后的方案应包括PWM的频率,占空比范围,R,和C的阻值(怎么算得到最佳值弄不明白)。以及运放电路。
QQ:2767#9630去掉#

网友:
为何要用RC呢,示波表的电路有一个有源滤波的。 如果非得RC的话,那个稳压电源的帖子里有。

楼主:
怎么都行,半路出家,模电的知识为0

网友:
如果这么简单的电路都设计不了的话,失业也是在所难免的.

网友:
电压源要准确,还要输出200ma电流,这个输电线的损耗怎么办?这个电流对线路距离要求很严格的,稍微一点线损,误差就出来了。

网友:
线损可以通过电路补偿的.

楼主:
线损不用考虑。要求没有那么高。就象无级的调节灯的亮度。

网友:
问题是如果输出的线远的话,还得拉反馈线,这个成本就不是5¥了,呵呵,做方案之前,必须考虑仔细才能下手。

楼主:
最大电流5V/300欧=16MA没有那么大,最大30ma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线损,驱动的LED在线路版上。

网友:
pwm -> RC滤波 -> lm358射随 -> LM358比较(开环放大) -> 串限流电阻控制PNP功率管 -> 滤波输出
                                      |<------ 输出端电阻分压反馈(兼做假负载) <----|
主要元件: pwm(tiny系列)*1, lm358*1, PNP功率管*1, 精密低温漂电容, 滤波电容等.
特点:低成本,低效率,精度受pwm\运放\RC精度\分压电阻影响.

以上仅供参考(见过类似的,自己没做过).

网友:
referance

center>
(原文件名:da1.PNG)

网友:
汗,没看懂,如你产品本身有MCU 可以直接用8个I/O 接成 R-2R 再接一个 OP 就行,根本就不用什么PWM,DAC.如产品没有MCU 调节电压的方式是电位器等,可用一个OP+VR 就搞定

网友:
随便搞个PWM电源的控制芯片就可以了,还要什么单片鸡呀.

楼主:
网友黄土高原给出的图。

明天买件测试,好使就发银子拉。

楼主:
LMV358+MOS,5V
输出:最大4.9左右
最小:0.02

2N7000

网友:
有点象开关电源哦

网友:
14楼的电路玩不起的!
当普通运放在单电源供电时在做射随电路是不能输出0.3V以下的电压的!
做一个电路试试看就知道了!
我的用LM358!

网友:
楼主的要求根本就不是0~5v,他要输出一个电压,来给一个二极管供电,调节这个电压,使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变化,当然二极管是有限流电阻的。所以,因为二极管有开启电压,根本不用0v,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在1v多,所以14楼的电路可以满足楼主要求。之前为他提供了可以做0~5v的电路,却是没有搞清楚他的应用要求,电路还搞的复杂了,现在的电路挺简单了。

网友:
LZ别用14楼的,那是浪费时间.

网友:
那个都可以的话!那个我这更简单了!
直接用运放输出电压!最大可以达到40mA!

网友:
【19楼】 bbsniua 鹏

人家15楼说了,用的是LMV358,rail-to-rail的。

网友:
要求线性和精度的话 加反馈进AD
pwm做da不校准很不准的

网友:
直接用运放也可以的,就是怕运放输出电压跌落太多,或者电流不够,加一级功率扩展,电流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14楼的电路没有问题呀。

网友:
我传个电路图你参考一下,电路图流程是:仪表、单片机232通讯——》单片机频率输出--》利用LM331进行F-V转换--》运放V-I变换。

网友:
这个电路是好几年前的一个“急就章”式的东东,印象中好像是0~10Khz对应0~10V及0~10V对应4~20mA,,

网友:
MARK一下。
说一下我的想法,用单片机 控制 mosfet 或者三极管给rc电路充电,输出端加反馈到单片机ad端,即时调整占空比。不过这么干,单片机处理数据次数少了,响应不够快,处理数据次数太多,单片机也别干别的了。

网友:
楼主提出的要求依然不太明确:没有说清楚对DA转换速度、准确度、稳定度等的要求;也没有说明数据接口方式。
如果假设上述都不是问题,若可以使用空闲的原有的单片机定时器,无论是何种的MCU,都可以用PWM输出外置低通RC滤波器再给予电压跟随器输出,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当然定时器的位数必须能满足分辨率要求)。
若数据接口是并行的,并且对DA精度没有明确要求,R-2R的DA网+电压跟随器输出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方式了。

另外,LM358哪怕是在单电源工作下也能输出到地电压的,但需要一个输出端到地或负电源端的下拉电阻,并且可以引起某一个域值的交越失真。具体可以参考国半的关于lm358的ap,在国半的官网上应该能找到。

网友:
30楼的方案似乎太麻烦了吧,自带PWM的AVR多了去。

PWM+RC是经典DAC应用,关键是后面的运放型号选择,

楼上的朋友都讲得挺好,真是受益匪浅!

楼主做得结果如何了,关注哦!

网友:
【20楼】 wwwjjjwww

楼主的要求根本就不是0~5v,他要输出一个电压,来给一个二极管供电,调节这个电压,使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变化,当然二极管是有限流电阻的。所以,因为二极管有开启电压,根本不用0v,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在1v多,所以14楼的电路可以满足楼主要求。之前为他提供了可以做0~5v的电路,却是没有搞清楚他的应用要求,电路还搞的复杂了,现在的电路挺简单了。
------------------------------------------------------------------------------------------------------------------

所以LZ的要求也许就是要个恒流源.也许还只就是一个输出0--5V的电压,因为电压变了,流过LED的电流也就变了,而且两者还未必需要什么关系.

楼主:
快崩溃了,5V输入,2V输出。

网友:
这么惨,加楼主QQ聊聊

楼主:
最终方案:VDD用12V供电,运放用LM358,三级管没有具体试验,2N7000是可以的,不过有些贵。试验0到5V,接200欧负载,调整宽度可为0-5

楼主:
明天就发银子了。HOHO

网友:
楼主是辽宁的,我在深圳帮不了忙啊。楼主要0-5V,100级,每级是0.05V变化,应该是用一个单片机输出PWM信号,然后是用AD采样来稳压。要不一批产品一致性会很差。做一个7K左右的PWM信号256级,这样会比较好控制。

网友A:
14楼的电路在接负载时最高输出连4V都不够!!!!!!

我来抢钱啦!~!!!

R2不能省去!要不然会在空载时不正常!

网友:
收到楼主银子,楼主有信用。

网友:
楼主带了一个好头呀!

网友(2009-06-08):
可以看出电子技术很不值钱,200大洋一大批人争得头破血流。

网友:
问一下,运放输出的那个三极管作用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2009-11-17):
43楼,如果认为是为了点RMB使劲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有点偏了,更重要的是发帖人对这个问题需要解决的程度决定了大家都会来出主意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

网友:
【40楼】 wwwjjjwww
积分:69
派别:
来自:陕西
收到楼主银子,楼主有信用。

**********************************

好现象 顶一下

网友:
本来想挣点银子的,一看来晚了!

    如果楼主要控制LED可以不必转换成可调的电压,LED的亮度调节有调节电流的,优点是发光效率高,但亮度不和电流成线性,也有直接用PWM调节的,效率没有电流的高,但亮度和占空比成比例,而且电路成本低

  PWM频率 1K以上,你可以直接接一个8050,然后接共阳的LED加限流电阻.

网友:
吼一声,直接用XMEGA的DA来做,DA输出可以通过AD回读,做闭环控制。

网友:
楼主换12V了。没有注意人家要求用LMV358.

网友:
还是有银子的好,^_^

网友:
这里好热闹呀

网友:
呵呵,这个加个反馈是不是会更好一些。用AD反馈。

网友(2010-01-04):
直接电阻网DA不行么...精度取决于你能提供的引脚数量.....

网友:
对言而有信顶一下,其实很多时候做技术的对钞票多少不是很在意的

网友(2011-10-31):
用PWM这线性度不好搞吧,分段标定太麻烦了

网友:
三菱的这个DA貌似非常给力

网友:
楼主的标题有误导,其实不是数模转换电路,14楼的电路效果像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误导。。。本就是PWM-DAC

网友:
简单一点的 但是这个IO输出一定要能达到5V以上 约 5.7V 这样才能输出5V  (原文件名:111.jpg)

精准一点的 这个输出不会IO口输出电压而烦恼 (原文件名:22222.jpg)

上传了两个产品中用过的

黄土高原那个 如果IO输出电压达不到5V的画那么输出也不会达到5V  输出的误差和IO输出电压有关

网友(2012-12-11):
引用 网友A:
14楼的电路在接负载时最高输出连4V都不够!!!!!!

我来抢钱啦!~!!!

朋友,请教一下,pwm接RC做da中,电容C接地,所接的地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