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手持示波仪BOM--最后更新05-18

楼主(2009-04-23):
---------------------
此BOM中不包含外壳及螺丝等五金件,这些都需要在外壳确定后再添加。

网友:
好象还少螺丝,电池(夹)等件.

网友:
确实是少了电池盒

楼主:
晚上我再来整理一遍!
仔细查一下!

网友:
TO 燕 青:

把C45改成:钽电容-16V  封装规格D;470uF
把C11改成:钽电容-16V  封装规格A;10 uF

楼主:
【4楼】 my_avr
好的!

网友:
哪找470U的钽电容啊?能找到也贵得要死。
我看发过来的电容也是铝电解。

网友:
我收到的材料里面没有AMS1117-5、LM337、DC JACK 电源插座、BNC接头?

网友:
我这里多了个TL431.不过掉地上找不到了。也是没有BNC。可能燕青没有买到。或者忘记了。

网友:
看来还得去一次赛格

楼主:
【6楼】 fsclub
那里面有两个10V的470钽电容,找不到16V的,只好放几个铝电解的进去。

楼主:
【7楼】 ghost2
(⊙o⊙)哦
不是吧,少了这么多东西!

楼主:
【8楼】 fsclub
BNC都有的啊,我回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没放进去啊!
见谅!

网友:
燕青可能真的忘了BNC了,我的也是没有。

楼主:
我中午回去看了一下,发现确实是忘了放BNC了,BNC是单独放在一个塑封袋里的。
实在是对不住了!

网友:
BNC就下次吧

反正不影响基本功能调试

网友:
小白问题:
请问下这个BOM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吗?我生成的文件
每个元件占一行的。是手动重新调整的吗?

网友(2011-09-06):
无私奉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