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单步走细分步时,走得不均匀,最后一步特别大!

楼主(2009-04-23):
一个步进电机,0.9度的步进角,128细分,
在单步走细分步的时候,最后一步特别大,前面的步数有些特别小,走得非常不均匀,
差了很多,也没找出原因来!

网友:
我用A3977做8细分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3977也碰到这种问题,不过是驱动15度的步进电机,驱动0.9度的好像还好,你把驱动电流调大些看看

网友:
发现用7.5度永磁式的最明显,最后一步特别大
但是换成混合式1.8度的电机,凭感觉判断还是均匀的
驱动电流调大有效吗?明天再看看

网友:
怀疑你表错了,许多表说是用正弦表,我认为应当是全波表

网友:
我试过几种专用的细分IC(TA8435,A3986),细分效果很不好,步进角不均匀。
比方说8细分,转的时候1步大,3步小。
不知道别人怎么调整的,反正我是放弃了。
感觉细分技术作用十分有限,基本上是心理作用。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看感流电阻上的波形, 肯定没有按照你预期设定的走。

【5楼】 trueboy
"感觉细分技术作用十分有限,基本上是心理作用。"

武断了吧

网友:
是电阻选择的问题?

网友:
电流小了

网友:
是基础认识的问题吧。

看看步进电机驱动的基础性资料。了解一下细分的真正作用和误差比率

三两下能搞出高性能的驱动,那些大厂家还怎么混呀^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