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tolan,突然没有gyro和acc波形?

楼主(2009-04-23):
你好,pitolan,这两天在调试电子罗盘。刚才试飞前,用MK TOOL查看时,突然发现没有gyro和acc波形?其他如高度计和罗盘都有信号。
不知为什么?  重启,下载V0.68D和V0.70D版本都是这样。
请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飞机正常吗?

如果正常的话,就是mikrokopter-tool的问题了。 你看看有没有把gyro,acc选上

网友:
發張圖上來嘛

可以量一下有沒有3V電壓了。

楼主:
U110(LDO-3.0V)没有输出,估计是它坏了

楼主:
请问LD0-3.0V是它的具体型号么?它的封装是TO220-3么?

楼主:
请问使用3.3V供电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