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主轴电机供电的那个电源有什么专业的名字吗? 它和与那个为三个步进电机供电的电源

楼主(2009-04-23):
给主轴电机供电的那个电源有什么专业的名字吗?  它和与那个为三个步进电机供电的电源有什么不一样?

我跟卖电机的打听,他说让我去找什么“变压器性质的”电源。12V 5A.,说网上都是,可我找了半天,不知道哪个是。

怎么搜索啊,这种电源有什么专业的名字吗?            我纯外行,谢谢。

网友:
一般电源的升/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交流——交流的,使用变压器实现;
一种是直流——直流的,使用脉宽调制方式实现;
前者就是所谓变压器性质的电源,一般先变压再整流、滤波;
后者是开关电源的原理,一般先整流再变压,然后滤波;
开关电源一般相对来说重量较小,容易实现稳压控制,效率控制。

网友:
计算值只是参考。空载、带载和用不同功率的变压器、不同容量的滤波储能电容……

楼主:
各位老大给的资料很详实,慢慢消化中……

网友: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啊

网友:
主轴电机应该要过载能力比较强的电源,那就只有工频变压器电源了,而XYZ三轴步进电机工作电流比较稳定,用开关电源也可以。我个人的想法——不知道准确否,莫哥?

网友(2009-07-08):
给步进电机供电,有的人说只要整流就可以了,不用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