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864(KS0108)

楼主(2009-04-23):
马老师,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我用ICC编译,将程序写到ATMEGA16中,12864是用(KS0108)的,老不显示。VEE(18脚)接了-10V了,VO(3脚)一接上-10V就黑屏,而其就算悬空的时候也有花屏,反正就是不显示就对了。我很纠结啊.....我是用C口做数据口,A口做控制口。
至于JTAG要关闭的问题,是不是先给C口写0啊.用软怎么个观法。请教你一下,谢谢。

网友:
VEE(18脚)接了-10V?!没烧坏掉东西?

没用过这样的DD,我接触的都是0-5V的屏。

网友:
你的LCD上面没有负压电路吗?

网友:
关闭jtag是在熔丝里设置的,没理由会写程序对熔丝却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