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M 采样数字示波器电路更新,新增硬件触发电路,包好用!!!

楼主(2009-04-23):
已经经过我的验证,完全可行,ADS830数字采样,对信号有3个时钟的延迟,所以就不加信号延迟电路了.

原设计中,输入端用的是LM6172输入阻抗太低了,换成TI的高速FET输入轨至轨运放

原设计中是使用软件触发,捕获连续信号很好用,要捕获单次信号就有些力不从心,像串口通信什么的,只能连续发多次
偶尔能捕获一两次,碰运气,用硬件触发,次次都能完美捕获.

网友:
很有参考作用!

网友:
发现一个现象:示波器的频率参数从前一般都表示其带宽,现在表示其采样率了.

网友:
我做了CPLD(EPM240T100)+SRAM(61LV256-10)+双ADC(ADS830或ADS831)的板
没模拟部分,参考参考LZ的图

网友:
支持一下,加上了量程转换,电平平移,硬件触发之后,应该算比较完美了。

网友:
ywl0409 老黄牛

发现一个现象:示波器的频率参数从前一般都表示其带宽,现在表示其采样率了

带宽是模拟时代的重要指标.
而采样率是数字时代最主要的指标.(要看实时采样率的,等效采样率用处不大)

网友:
【8楼】 yanjian
带宽是模拟时代的重要指标.
而采样率是数字时代最主要的指标.(要看实时采样率的,等效采样率用处不大)

示波器除了看数字信号以外,还要看模拟信号的.如果带宽不够,而采样率再高,还是不能还原真实的波形.
不信的话,你用一个采样率1G,20MHZ的示波器,去看一个10MHZ的方波,看出来的基本上是个正弦波,没有方波的样子.

网友:
【8楼】 yanjian
带宽是模拟时代的重要指标.
而采样率是数字时代最主要的指标.(要看实时采样率的,等效采样率用处不大)

示波器除了看数字信号以外,还要看模拟信号的.如果带宽不够,而采样率再高,还是不能还原真实的波形.
不信的话,你用一个采样率1G,20MHZ的示波器,去看一个10MHZ的方波,看出来的基本上是个正弦波,没有方波的样子.

带宽是所有示波器的重要指标,只不过数字示波器又多了一个采样率而已!!方波没有办法,主要是谐波太多,示波器如果带宽不够的话,就会滤除它本身的高次谐波,最后成了正弦,还有就是幅度的衰减!如果用20MHz的示波器去观测10MHz的正弦应该没有问题的!只要示波器的模拟通道做的不是很差~~

网友:
不会真有厂家把实时采样1G的示波器模拟带宽只做到20M吧?

但好像真有100M带宽的存储示波器.实时采样才20M

楼主:
实时采样与模拟带宽缺一不可,互相匹配的

楼主:
当然,模拟带宽不变的情况下,采样率是越高越好,这样信号可以放大很多倍观察了

网友:
【13楼】 yanjian

呵呵,我说的是使用的时候这样做,并不是有这样的示波器.
当把示波器的带宽限制设成20MHZ的时候,那么它的输入带宽就是20MHZ.而且,很多采样率达到1G的示波器,都有这样的功能的.

网友(2009-09-27):
楼主有程序吗,能给我一份吗,1072786732

网友:
试编了段CPLD控制程序,从100ns 200ns 500ns......200ms/格,分档,采样率最快20ns,控制7204,带提前触发(捕获触发前信号,深度可变),综合后XC95144资源基本用光

网友(2009-11-26):
楼主: FIFO_EN 这个接到什么地方?

这个有几个地方可以用,但是作用是不同的

网友(2010-09-07):
能有个完整电路图和工程文件就好了

网友:
楼主第一级跟随电路IC经查V+到V-极限电压是7.5V,在正负5伏的情况下能用吗?

网友:
上面是绝对最大值

网友(2011-11-21):
回复 楼主:

楼主能把diy的资料发给我吗,论坛上下载不了,zsslove163@yahoo.com.cn十分感谢!

网友:
通常单次触发要记录达到触发电平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数据,记录触发之前这一段数据楼主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因为ad芯片采样会滞后3个时钟,就利用了这个特性

网友(2013-07-23):
楼主能不能打程序发一下研究研究,最近也在做这个,整体电路就更号了840251761@qq.com

网友:
谢楼主,实时采样率真能到60M吗?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为啥我的电压跟随器老是自激

网友(2013-10-30):
mark.正准备用arm做一个示波器呢

网友(2015-04-14):
mark,借鉴一下。

网友(2017-02-15):
同问“ FIFO_EN 这个接到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