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2009-04-23):
由于要读研的原因,最近处于失业状态,现在方向选的是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趁没事可做闲来无聊想做个开关电源玩玩。

借鉴了07年电子大赛的题目,初步想法如下:

输入176-265VAC
(1) 输出电压可步进调整,调整范围:6.5—15Vdc,步进值0.1V。
(2) 最大输出电流:5.0A。
(3) 电压调整率:≤1%(在0.15A条件下测试)。
(4) 负载调整率:≤1%。
(5) 纹波电压:≤150mVp-p(在输入电压220Vac、满载条件下,用示波器测试)。
(6) DC/DC变换器(含控制显示电路)效率≥70%(在输入电压220Vac、满载条件下测试)。
(7) 有过流保护功能,自恢复。
(8) 有软启动功能。
(9) 有键控开关功能

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意见,提出来讨论下看!也请高手指点一下此方案是否行得通?可能的难点在哪些地方?

网友:
菜鸟不敢多言,纯支持

网友:
很简单,直接用一个反激式就可以解决了,很明显你的效率要求>70%实在是太容易满足了。至于电压可调的话,设定反馈可调电阻就可以实现。

楼主:
设定反馈可调电阻的话只能手动调整了,要做成步进0.1V的不好整吧?

网友:
怎么不关注一下成本,想做一个便宜耐用的很难

网友:
可能开关电源作固定输出方便一些,做可调输出有点难度.

网友:
呵呵
我就是用MCU做开关电源的,至于输出电压调整方面可以用PWM输出电压作为反馈端的参考电压(我指反激时,假如输出不隔离的话原则上可以无极调光)。还有70%的效率还做什么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优势就是效率高,搞的玩的话隔离输出至少也要80以上吧。
DC-DC还好做,MCU的PWM功能稍微强一点的基本都可以。
当AC-DC还要保证PF时值就有点难搞了。
其实用MCU做电源不推荐,电源IC可以一抓一大把,不管是速度还是精度上面MCU都不如专业IC的

楼主:
xiong_ls看得出来是位行家,请多多指点!

效率是大于70%,在可能的情况下,效率当然越高越好。
成本是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越低越好。

以前从未涉及过开关电源设计,弱弱的问一句有没有电源IC+单片机的方案搞定类似设计的?
光用单片机搞有点麻烦啊,电源的启动就是一个问题,单片机部分供电要是加额为的辅助供电电路就显得相当的累赘了,而且我感觉就是做出来了也会是个失败的设计。

网友:
PWM用电源IC,输出电压用单片机设定其参考电压.

网友:
方案用RCC反激出一18V,12V,8V,5左右的几组电压,然后用MCU来做次级的输入电压切换与二次稳压与调整
注:出多组电压主要是为了提高整效率,分两级来比较好做,要不然单纯用MCU,个人觉得基本上难度很大,

网友:
专用PWM芯片+MCU方案,AC/DC可考虑用反激拓扑,DC/DC可用BUCK(高压输入),固定输出采样,采用MCU输出PWM控制基准,实现调压/调流,送入专用PWM芯片的反馈输入端。我估计你的输出采样电阻精度要用0.1%的级别。选择专用PWM控制芯片的占空比要考虑调压的范围。最后一句,小功率电源没有没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支持楼上的.
我也是菜鸟,有 ywl0409 老黄牛在我都不敢说了,呵呵,还没谢谢您以前的帮助.

网友:
开关电源好像没有做成输出可调的,微调可以。变压器根据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功率设计的。

网友(2019-11-12):
可以把电路图分享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