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角是0.6/12,转矩是20nM的步进电机一般需要什么样的驱动

楼主(2009-04-23):
这样的参数有哪些型号,有没有比较好用的电路?没用过步进电机没什么概念,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三相的110或者130电机,一般要上到220V,6A到8A左右的驱动。

网友:
哇,8A 220V的三相驱动器好贵哦,多细分的好像快接近1K了

网友:
三相的110或者130电机,一般要上到220V,6A到8A左右的驱动。
不如二手交流伺服

网友:
不是所有场合都是交流伺服比步进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