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置FT06-C遥控器的第五通道(开关量)

楼主(2009-04-24):
我用的是FT06-C遥控器,在MK TOOL中一直看不到其第五通道的信号,不知是为什么?
请教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當初主要是考慮到使用這個控不但是飛四軸﹐還有可能去飛電直。

在飛四軸時因為要設置到固定翼模式﹐所以開關通道不太好用﹐其實應該選FT06-A的。

楼主:
可说明书上提到FT06-C遥控,固定翼模式时,此开关为通道五,并且是有效的。
可是就是没有反应呀? 这不是欺骗么?

网友:
ls,第5通道的确可以设置成开关通道的!!!

06-c的控

楼主:
to  rei1984:
请问如何设置? 能描述一下么?谢谢!

网友:
右下角的拨码开关 除了选择固定翼以为全部拨在下面的。

右上角有一个固定翼降落打开起落架的开关,这个就是ch5的开关通道。注意不是油门锁定开关!

拿上示波器看看接收机ch5,你就可以看到变化了,开关对应的是

开----》1.2ms

关----》1.92ms

50HZ,楼主明白不???

网友:
接上舵机,一试就全明白了

楼主:
TO【5楼】 rei1984

按你所说设置,还是不行。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试了N多组合还是不行。

楼主:
替代办法:
1. 使用GAS stick, 判断其静止3秒以上,则激活高度控制,并将当前高度设置为setpoint.
2. 使用YAW stick, 判断其静止3秒以上,则激活heading控制,并将当前heading设置为set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