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应用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9-04-24):
我想问下,在运放工做在+-5V时,正极输入2V,负极输入1.8V时输出的电压会是多少?如果正极电压不变,负极由1.8V升到2.4V,这时输出极的电压是怎么样变化的?

网友:
以前产品时有测过,高低电压都有2伏左右的饱和区,跟负载大小有关。

楼主:
补充一点,是在没有外围元件的情况下的.

楼主:
回【1楼】 jeffwei
是LM324运算放大器.

网友:
看看运放的传输特性就知道了

网友:
斜线对应x轴为线性区,范围很小大约只有几十uV。具体要查运放的参数

网友:
回【1楼】 jeffwei
是LM324运算放大器.
----------------------
我是说当比较器用

楼主:
多谢各位!我焊个试了,就如【6楼】 wajlh 说的一样.

网友:
饱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