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转印制作JTAG与STK500二合一仿真下载线

楼主(2009-04-24):
你只需要动手几个小时就可以拥有自己的JTAG与STK500二合一仿真下载线

    这个二合一仿真下载线,先是参照“jtag&stk500合二为一”这个贴子制作的,这是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085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
    最近看了“共享我制作的多功能USB AVR JTAG(原创),可以实现USB转串口,USB转485等功能!”这个帖子,又作一次改进,增加了JTAG和ISP模式自动识别,这样就不用经常来回跳线。看这个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38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
    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个STK500下载指示灯DS3,方便ISP下载。
    调整好目标板电压测量,就可随时看到目标板的电压状态。(我的目标板电源电压实测4.88V)

    固件也用这个贴子里提供的二合一“JTAG_STK500(7.3728M for studio4.13 OK ).HEX”,这个程序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一次连接不上或其它错误。
    通过几天的返复测试证明,在AVR Studio 4.16.628 里JTAG与STK500工作稳定。在BASCOM-AVR里、在ICCAVR里STK500工作稳定。
    用USB转串口(PL2303芯片)测试,在上述软件里各项功能均很正常。
这是熔丝设置:

这是原理图:

这是装配图:(注意J1串口座我用的是公头的,用母头PCB应作相应改动)

电路板被设计为适合热转印。这是热转印文件:(松香水没涂好,不太好看)

制作完成后:

加了一个铝合金底座:

网友:
楼主PCB做的不错,我做的那个里面已有你的全部功能了。好象没看到你改进的地方呢。可以手动识别JTAG、ISP状态,也可以设置成自动模式,ISP、JTAG指示灯也有的呢,呵呵,可能楼主没认真看吧。个人感觉我做的那个版本已经很完美了。注意,烧了JTAG_STK500(7.3728M for studio4.13 OK ).HEX,JTAG、STK500两个都不能自动升级了。合并版本应该是最高的了,建议各位在studio413中使用。

楼主:
是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只是把它作成了适合热转印.

网友:
成功仿制ISP-JTAG,特此感谢楼主,使用效果非常好,速度快,超稳定,装配好的电路板如图:
下面是印刷版图:
装上铝合金外壳后的样子:
连接USB转串口线后一切OK:
(原文件名:picture_00080.jpg) 我在制作时对电路板做了适当改动,将原公头串口插座改为母头,以便和USB转串口线直连。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好,布线和制作工艺不错。
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不错啊。

网友:
现在论坛里面有很多有关JTAG-ISP的帖子,但是要不资料不全,或者制作成本太高,我辈工薪阶层囊中羞涩只好自己动手DIY了,这不正是业余电子爱好者难能可贵的地方吗?其实只要用心,每个人都可以用单面板设计出不亚于交由厂家定制的电路板的效果,有时水平还可以更高,大家看看jun427的作品就知道了,只要多动手,就知道什么叫乐在其中了

网友:
楼主和jianjun42的铝合金外壳如何制作的?还是买的?

网友:
铝合金外壳就是用市面上铝合金店的成品管材加工的,印刷电路板的设计就是按铝合金管材的尺寸设定的

网友:
边缘如何加工得那么光滑,还折弯?有机器还是手工

网友:
我这里也把改成9针母头串口坐的印刷版图贴出来以便大家DIY,对于没有串口的朋友可以直接用usb转串口线连接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3401.rar(文件大小:21K) (原文件名:AVR ISP JTAG_2.rar)

网友:
边缘的打磨也是楼主jun427传授的窍门,用水砂纸打磨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同样表面抛光也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
这个加工过程没有折弯,就是铝合金空心方管,锯出自己要的一面,锉好在打磨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得仿制一个 !  谢谢楼主哈

网友:
太好了,有空做一个。

网友:
试了一下热转印.图如下:

发现焊盘设置成方形,热转印后的效果比圆心焊盘边缘更光滑,无_毛刺.这也可能与打印机有关.
线宽0.5-1mm,加大线宽反而不好,腐蚀后有砂孔.
安全间距0.3mm合适,腐蚀后会稍微加框.

图中,省去外接电源插座JP4,由目标板供电.
其他与原图纸一样.

网友:
东西不错,准备做一个
楼主发的diy都很实用,也很漂亮

网友:
【18楼】 sunkmsr 做的还是公头串口座的,对于笔记本或电脑没有串口的朋友可以直接作成母头串口座的,不用连一大堆线,12楼有现成的PCB图

网友:
谢谢jianjun42。
看到了你提供的PCB图,一楼的图好像打不开。
我正是要做一个带母头DB9的JTAG.。以前买过一个JTAG,是母头的,可是现在不能用了,坏了。
你的图是否采用了DXP的电路板翻转功能,因为我对比你的PCB和我的画的PCB正好翻转了180度。我将两张图纸打印出来,热转印到覆铜板上是一样的(DB9和IC都没有问题)。
还想请教你:
关于激活这个JTAG,按下面的步骤是否有问题。
1.烧写楼主提供的链接中的固件;
2.写熔丝位,如图

3.烧写AVRStudio中的upgrade.ebn文件;
4.再次写熔丝位,如图

两次写熔丝位的不同之处是BOOTRST,分别是打开和关闭BOOTRST。
我理解是不是这样的?
望赐教,谢谢!

网友:
有关熔丝位的烧写请参考楼主的图示,熔丝位只烧写一次就可以了,再将楼主提供的hex文件刷入就可以了,文件可以在这里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4051.rar(文件大小:16K) (原文件名:JTAG_STK500(7.3728M for studio4.13 OK ).rar)

网友:
PCB板没有采用翻转功能,你在打印时在DXP的打印设置里将镜像选择上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感谢 jianjun42 !

网友:
别客气,祝你成功

网友:
本人在制作时同时做了两个JTAG-ISP,一个公头一个母头的,公头的现在闲置没用,已经测试通过并配好铝合金外壳,图片请看4楼的帖子,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最好是物物交换,你也没有什么闲置的好东东,放上来看看,说不定我用的上。

网友:
楼上能不能把你放在12楼的pcb转成pdf?我想直接拿pdf打印做感光板,弄了很久6.8的智能pdf,好像输出的比例不对。里面用单色打印好像见不到焊盘的孔。merci~~

网友:
你要到打印设计里面去设置,选择上钻孔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下面直接给你一个PUB文档的印刷版图,你可以直接使用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4722.rar(文件大小:0字节) (原文件名:JTAG-ISP.rar)

网友:
还有就是altium designer的使用和设置就参考下面的图示:
下面点击文件按钮:
(原文件名:2a.gif) 打开下面的窗口:
(原文件名:3a.gif) 设置如图,然后点高级进入下面窗口
(原文件名:5a.gif) 按图设置好后确定退出,然后点打印预览就会出现如下窗口,也是最后要打印的印刷版图

网友A:
接下来点击打印,如下图并设置文件输出格式为tif文档
,确定后打开如下文档:
(原文件名:2a.gif) ,用鼠标圈定印刷版图如下:
(原文件名:3a.gif) 然后用ctrl+I组合快捷键保存图片,接着打开microsoft publisher2003书面出版物文档,选择空白出版物,打开一个空白文档,右键粘贴如下图:
(原文件名:4a.gif) 下面点右键选择设置图片格式,打开如下窗口:
(原文件名:5a.gif) 将对比度拉到100%如下图:
(原文件名:6a.gif) 点确定后你会发现文档中的印刷版图变得格外清晰,轮廓分明,好了,拿去到激光打印机上去打印吧,还有一个经验HP的打印机打印的效果较好,大家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个外壳比较漂亮,学习了。

网友:
TO:【26楼】 jianjun42

本人在制作时同时做了两个JTAG-ISP,一个公头一个母头的,公头的现在闲置没用,已经测试通过并配好铝合金外壳,图片请看4楼的帖子,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最好是物物交换,你也没有什么闲置的好东东,放上来看看,说不定我用的上。

   不知道这位朋友需要什么器件?我这里有FT232BL,VS1003B,ATMEGA128,AD7843,还有一些常用芯片,希望能够和你换二合一JTAG。

网友:
35楼的朋友是哪里的?我本来是想换对方手头闲置的有特色的DIY制作,如果是元件的话操作起来有些麻烦,会涉及到价格这个敏感话题,但是闲置的DIY制作就不一样了,只要是有特色的东西,大家就可以交换

网友:
我是湖南株洲的,目前还没有比较好的DIY作品,手头只有一些芯片!

网友:
发个图看看可以吗?

网友:
东西确实很漂亮,但是说实话我没有什么用,不好意思

网友:
看看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咱们玩电子的能用的上的东西,放上来看看,需要的我和你联系

网友:
29楼的文件打不开,31楼的第一张图片没有显示。麻烦jianjun42再上传一次

网友:
第一张图片应该是这个:

网友:
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请问12楼的PCB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什么版本的   我用Protel DXP 2004 sp4 打不开,只显示一排排英文字母。请看图

请问是不是版本不对,用什么版本打开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To ntcjx :

你的Protel版本较楼主使用的版本低。
我把文件转为Protel99SE,你可以打开。

网友:
谢谢sunkmsr   ,请问这个是公头还是母头的D9座

网友:
是母头的。

网友:
不错。跳线还可以减少一点,然后加上防插错功能更好

网友:
好贴,好实用,有空也做一个玩

网友(2009-05-26):
谢谢楼主 谢谢帮助过我的朋友 我已经成功,我下午用万用板搭了个简易实验板可以下载程序和调试,我从今天开始正式学习AVR单片机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一下,你说stk500在bascom-avr下测试也通过,是怎么用得。我在bascom下用stk500,设置好之后,一点编程那个控件,跳出一个dos状的窗口闪一下就消失了,进不了编程界面

楼主:
你的设置可能是对的,速度很快的,几KB的程序几秒钟就完成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TO 【56】楼:好像是这个页面,一闪就没了,但是这样熔丝位岂不是没法设置了?

网友:
太谢谢你了.我正需要这样的东东.

网友:
有个小矛盾,VREF接VCC,如果VCC用目标板的3.3V怎么办呢?外加电源?就算用的是5V,目标板上的电压低了基准也跟着低了^^^^

网友:
请问我烧SKT500+JTAG的固件
AVRSTDIO 识别不出来
单烧JTAG就能用是怎么回事

解决了 原来是要BOOTRST=1

网友:
闷啊,怎么反了,我看到是底层就直接打印,感光出来后,现在准备焊,却发现反了。。。。。

网友:
要选择镜像打印才可以

网友:
在连接JTAG ICE 时出现这个图片啊,是怎么回事呢?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设置熔丝位时打开JTAG功能

网友:
太好了,我正需要这样的东东。

网友:
楼主,我有个自己搭的就是先前在论坛里学的,单JTAG 仿真器,要用那个固件,可以支持4.16版本的STUDIO 软件啊?谢谢!!!

网友:
JTAG 固件在我发的这个贴子里有。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38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38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

连接打不开啊?固件文件能传个上来吗?

网友:
我是按照下面这个图焊接的,固件可以使用吗?楼主能打个完整的包上来吗?老师提示说不能链接到

Could not connect to JTAG ICE

网友:
为何用楼主的图打印出来总是小一点,不能热转印。

用的是惠普打印机5900。

网友:
楼上,在打印设置里将打印比例设置成1:1

网友:
解压PCB.MDI,用office工具里的document imaging 打开,然后选中所需部分,复制图象,然后粘贴到WORD文档中,再打印就OK了.

网友:
楼主,我按你这个做的,程序JTAG_STK500(7.3728M for studio4.13 OK ).HEX,在ISP方式下出现如下提示:不能设置熔丝什么的!JTAG正常!熔丝也是按照正常的来设置的!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09-07-14):
【63楼】 chinamanzhong
积分:97
派别:
来自:
闷啊,怎么反了,我看到是底层就直接打印,感光出来后,现在准备焊,却发现反了。。。。。
------------------------------------------------------------------------------------

有办法补救:

把元器件插在反面,插针不要插到底焊,DC-10的插座改用90度的,DB9改用焊接线插头的。

#¥%*~#¥!#~,555,比较考验焊接功底,干脆再做一块算了

网友:
高人。
想买个。
包邮多少钱?
chishengfan@yahoo.com.cn

网友:
做个记号先。。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我按照原理图手焊了一个,但是有些地方没弄明白。
一个是楼主第一幅图片的目标板电压调节是什么意思,是在avr stdio里调节么?没有找到。
还有熔丝位的设定请大家看下是这样么 (图1)
然后用avr stdio去连接  是下面的(图2)

熔丝位 (原文件名:截图01.jpg)

连接出错 (原文件名:截图00.jpg)

网友:
80楼的朋友,你要公头还是母头的?我一次做了两个,一个公头的一个母头的,现在公头的闲置,如果你要包邮50元,参见下图: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都支持那些芯片啊,以下芯片都能支持吗,有代码大小的限制吗?
ISP下载支持下面的芯片吗?
AT Tiny系列:
ATtiny12、ATtiny13、ATtiny15、ATtiny22、ATtiny24、ATtiny26、ATtiny2313
AT90系列:
AT90S1200、AT90S2313、AT90S/LS2323、AT90S/LS2343、AT90S/LS2333、AT90S4414、AT90S/LS4433、AT90S/LS4434、AT90S8515、AT90S/LS8535
ATMega系列:
ATmega8、ATmega16、ATmega32、ATmega48、ATmega64、ATmega88、ATmega103、ATmega128、ATmega161、ATmega162、ATmega163、ATmega165、ATmega169、ATmega323、ATmega325、ATmega329、ATmega644、ATmega645、ATmega649、ATmega2560、ATmega2561、ATmega3250、ATmega3290、ATmega6450、ATmega6490、ATmega8515、ATmega8535、AT90CAN128、AT90PWM2、AT90PWM3
JTAG仿真支持下面的芯片吗?
AT90CAN128、ATmega128、 ATmega128L、 ATmega16、 ATmega162、 ATmega162V、ATmega165、ATmega165V、 ATmega169、 ATmega169V、 ATmega16L、 ATmega32、 ATmega323、 ATmega323L、ATmega32L、ATmega64、 ATmega64L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都支持那些芯片啊,以下芯片都能支持吗,有64K代码大小的限制吗?
ISP下载支持下面的芯片吗?
AT Tiny系列:
ATtiny12、ATtiny13、ATtiny15、ATtiny22、ATtiny24、ATtiny26、ATtiny2313
AT90系列:
AT90S1200、AT90S2313、AT90S/LS2323、AT90S/LS2343、AT90S/LS2333、AT90S4414、AT90S/LS4433、AT90S/LS4434、AT90S8515、AT90S/LS8535
ATMega系列:
ATmega8、ATmega16、ATmega32、ATmega48、ATmega64、ATmega88、ATmega103、ATmega128、ATmega161、ATmega162、ATmega163、ATmega165、ATmega169、ATmega323、ATmega325、ATmega329、ATmega644、ATmega645、ATmega649、ATmega2560、ATmega2561、ATmega3250、ATmega3290、ATmega6450、ATmega6490、ATmega8515、ATmega8535、AT90CAN128、AT90PWM2、AT90PWM3
JTAG仿真支持下面的芯片吗?
AT90CAN128、ATmega128、 ATmega128L、 ATmega16、 ATmega162、 ATmega162V、ATmega165、ATmega165V、 ATmega169、 ATmega169V、 ATmega16L、 ATmega32、 ATmega323、 ATmega323L、ATmega32L、ATmega64、 ATmega64L

网友:
汗。。。
连接不上。。。
选择自动模式
是不是接上目标板JTAG后,D4亮

studio连接连不上。。。

网友:
这款制作如果studio链接不上如果你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熔丝位设置的问题,请按照楼主给出的熔丝位图设置

网友:
确认一下studio版本,我用的4.16的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

看到yhyf_heart点名说在4.13里用
等会换低版本看看

网友:
不是版本问题,我用的就是4.16的

网友(2009-08-15):
要是做成USB接头的就更好了啊···

网友:
用感光板按照楼主的图做了一个,外部电源采用USB接口,但是一接上电脑JTAG和ISP灯就不亮了,换成mp3充电器再插上却可以,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楼主请问按照你的电路和固件做了一个,插上电后切换短路块可以使JTAG和ISP指示灯亮,但是在AVR studio4.13中却无法连接,总是反复弹出那个框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09-10-08):
这个能自动转换的比我那个好多了,不会热传印,也没设备,打算做板。参考你这个吧我的改改。

网友:
每次看到此贴都会有个困惑,这么好的贴在为什么阿莫没有至酷呢?对于很多AVR爱好者来说这应该算是雪中送炭的好帖,我也是因为此贴才有了自己的ISP-JTAG的,强烈建议阿莫给此贴至酷

网友:
楼主发现一个问题,你这个有个地方和我那个不一样。我吧pd2脚和jtag6脚连起来的。我也忘了为什么要连了。你的板子使用没问题?等我的板子做回来我再试试。

网友:
呵呵,我画板做的二合一做好了。准备开个淘宝店卖,作为我的淘宝店的第一个商品,大家来赏光呀,论坛里的朋友优惠。

网友:
很好,我也做了一个,就是ISP不能下,JTAG可以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Reading FLASH input file.. OK
Setting mode and device parameters.. OK!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网友:
【102楼】 zdtan2005的朋友:
你所述的问题应该是熔丝位有问题,我在制作中也遇到过,后来还是按照楼主提供的熔丝位图用并口编程器刷才成功的

网友:
studio连接连不上,固件是不是需要ISP下载才行?我是用RF2148USB烧的,经测试可以断定232电路部分是好的,现象和96楼一样

网友:
谢谢!!!jianjun42

我重新烧过固件了,有比以前的稳定多了,就是在烧大的文件会出现如下:

Reading FLASH input file.. OK
Setting mode and device parameters.. OK!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OK!
Erasing device.. OK!
Programming FLASH ..      OK!
Reading FLASH ..      OK!
WARNING: FLASH byte address 0x2000 is 0x04 (should be 0xE6).. FAILED!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 OK!

烧小个文件就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在烧JTAG_STK500(7.3728M for studio4.13 OK ).HEX(文件楼主给的)也会出现上面的的

呵呵,JTAG非常稳定。。。

麻烦jianjun42 帮我看下,熔丝位有错误嘛

网友:
【106楼】 zdtan2005 :
你现在可以ISP下载小文件,就说明你的熔丝位已经设置正常了,你查看一下ISP下载速度是不是设置的过高了,一般系统默认是115.2k,我的曾经设置到最高的1.85M也可以顺利下载,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
谢谢jianjun42

我回去试看看...

我也上个图,在原有的PCB文件,有移动了几个电阻和电容...呵呵

网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98045.jpg(文件大小:495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nEO_IMG_nEO_IMG_DSC_5400.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98046.jpg(文件大小:460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nEO_IMG_nEO_IMG_DSC_5401.jpg)

我也仿制了一个,焊完才发现是映像后的图,只好吧芯片脚掰过来!凑合用吧!

网友:
【108楼】 jianjun42
拜托大哥帮我看看,我也完全按楼主的电路和固件仿制了一个,我是用感光板做的,但是插上电后切换短路块可以使JTAG和ISP指示灯亮,但是在AVR studio4.13中却无法连接,总是反复弹出那个框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应该是熔丝位设置的不对

网友:
一定要系好

网友:
画了个用PL2303HX做的带USB的,有谁要做板吗,一起去做吧。

PL2303HX U口&RS-232母口JTAG&ISP二合一下载器PCBourdev_499600.rar(文件大小:795K) (原文件名:AVR JTAG ISP二合一下载线.rar)

网友:
打了几个板子!

网友:
我发现这里有个问题

这个小开关在拨动的过程中会使电源和地短路。需要加大电阻。当然也不是所有开关都这样,我买过3批开关,只有第一次买的开关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检测目标板电压的不正确,我调整到5V后。电压降低,还是显示5V!什么原因?

网友:
谢谢楼主了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2009-11-07):
谢谢楼主的资料:
我的也和【102楼】 zdtan2005 说的问题一样
  "就是ISP不能下,JTAG可以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

但是我的有时候能连接上,能对目标板AVR16进行下载程序,有时候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Reading FLASH input file.. OK
Setting mode and device parameters.. OK!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绒丝位也是按照楼主的设置,烧写程序是用并口下载器进行烧写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能有人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先做个记号, 等我买了热转印的液体,就马上做一个。

网友:
我做的那个还是(ISP)只能下载小程序,大的程序不能下载。。。一直找到不原因(JTAG下载正常)

网友:
我做的也有这个问题,但好像不全是大程序不能下载呀。而且似乎只针对m16,isp下载其他芯片好像没问题。

网友:
120楼的Peng,能给一块打的板子吗?

多谢了!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多谢了~根据你的方法自己刚刚成功自制了一个,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132   还有10块左右可以送人,要的联系xiaoding_fd@163.com

网友:
135楼Peng 我也要一块
做好长时间了,没有做成
送我一块吧

网友:
135楼等你一天了
不见你
着急啊

网友:
可以,谢谢你啊。
发顺风就发西安创新精密仪器研究所  水厂路中段 吴海彬收 电话:13572202459 邮费到付
或者发EMS 西安创新精密仪器研究所 西安沣京工业园沣二西路九号 吴海彬收 邮编:710300 电话:13572202459 邮费到付

网友:
发来时给我留言

网友:
准备动手做一个,这个周末去买料!!!

网友:
挺帅的,我最近也想整个ISP下载线

网友:
不错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好东西,真想做一个,可是没设备,手工焊,太累了

网友:
已经按网站的资料做了个 USBASP,这个先登记一下,待要用时再来做。

网友(2009-12-07):
120peng答应给一块
但到现在没有寄来
也看没希望了
谁还有多余的吗
给寄一块

网友:
回复 答应送板子的朋友,出去了半个月,没法寄给你们,刚刚联系顺风了,今天发,对不起各位朋友!小弟在这里道歉了!

网友:
楼上 朋友好人  值得信赖的

网友:
谢谢楼上理解!

网友:
要PCB的三个朋友,快件已发出,邮箱里有运单号!

网友:
谢谢,Peng
等急了
也不清楚
还以为没希望了
看到太高兴了

网友:
十分感谢PENG,板子今天收到了,有个问题9针头用的公头还是母头,是否都可以,用母头连接USB转串口的线好像母头的好些,是不是、、?

网友:
紧急求助:我在四楼的图片里面的USB转串口线,PL2303芯片的,安装win7旗舰版后驱动不能用了,如果有的朋友麻烦给传一个,谢谢

网友:
收到了
谢谢,Peng

网友:
焊完了
测试一下
真的很好用
谢谢大家乐

网友:
晚上测试一下
发现Jtag调试时不是很稳定
有时出现同步错误,需要重新连接
在线调试指示灯需要修改,连接上以后是不亮,调试过程中闪烁后也是不亮的,设置反了吧
至少与ISP指示对比

网友:
Jtag连接后,换ISP连接需要复位
感觉到软件启动Jtag或ISP是不是在BootLoader去切换的
大家感觉呢

网友:
为什么我用ASP 下载的时候  调入这个HEX 提示错误?

网友:
lwu_2008 我使用的很稳定,没有出现过问题,大文件写入问题,应该是我目标板BootLoader设置问题,JTAG没有出现过问题,有问题。

网友:
怎麼沒有公開HEX文件?我是空歡喜了一場啊~~~
樓主呢~~~???

网友:
看帖子仔细点呀,到处都能找到hex。真不行加我QQ,我传给你

网友:
要参观 要学习

网友:
STK500不能下载MEGA128!

网友(2010-01-07):
有几个电阻不好找啊。。 为什么R2,R4,R6,R7要用120欧的呢?  用100欧的可以么?   还有R1,用的是1.2K,用1k可以替么?   还有R12,可以用470欧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几个电阻不好找啊。。 为什么R2,R4,R6,R7要用120欧的呢?  用100欧的可以么?   还有R1,用的是1.2K,用1k可以替么?   还有R12,可以用470欧替吗?

我就是按你说的这种电阻值做的
没关系
数字电路  无所谓  只要不差太多就没影响

网友:
我也做了个板子,打样了20 pcs,调试了两块,能ISP ,不过有时间不行。不解?请高手解答!有要PCB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并上传一份OrCad画的原理图。brd因为跟其他东西拼板就不发了。

网友:
我热转印出来的连接不上,
我用AVR STUDIO4.17版本,TOOLS->Program AVR->Connect->选STK500 COM1进行连接,提示连接失败
所烧写的固件是JTAG_STK500(7.3728M for studio4.13 OK ).HEX,熔丝 低位 8F,高位 16
通电 DS3 LED灯亮.这说明M16已工作了..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短接MAX232 11,12脚,数据可正常返回
检查 MAX11,12脚与M16的14,15脚连接正常..

请问会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能连接啊.

-----------------
179楼,你的PCB送的吗,可不可以来一块

网友:
我也出现了大文件下载错误的问题,校验错误。
总之,下载速度是用过的最快的了,下程序,,,,爽!

网友(2010-02-10):
我也做了一个,JTAG正常,ISP能连上,但是总是出现错误,大家帮忙看看。

ISP error (原文件名:error.JPG)

网友:
速度调过吗?好像是速度快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次仿制成功,烧录M8/M16都没有问题,但是近日在仿制白光T26时烧录新的T26芯片时发现无法连接,使用外部时钟驱动也不可以,后来用并口下载线下载,使用志峰的软件不能下载,而使用老马软件可以正常下载,不知道什么问题,大家的是否也这样呢

网友:
我的现在可以使用
但是只有JTAG正常 在4.17下使用  ISP似乎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PCB板钻孔 用的工具是你自制的还是在哪里买的?能发个图上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JTAG正常,ISP能连上,但是总是出现错误,大家帮忙看看。

ISP error (原文件名:error.JPG)

本贴被 tcl12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0-02-10,15:11:23.

用AVR Studio4.13,开打熔丝是出现的情况???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标记,有机会做一个玩玩,哈哈

网友:
也照楼主的图热转印了一个,但是楼主给的资料hex有很多,不知道下载哪一个

网友(2010-03-27):
东西已经做出来了就是烧写固件不成功,那位能详细的说一下
尤其是熔丝位的设置,看了半天楼主的-------熔丝烧写------就是不知道使用的什么软件.
我常用的是"小马";智峰的PROGISP也用,但很少.熔丝位的设置最好拿这两个软件为例.
为谢!!

网友:
楼主说明了是4.13版本用的,用4.17的肯定会有兼容性问题,我就是装了4.17不能用ISP,后来装回4.13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2楼】 zdtan2005的朋友:
你所述的问题应该是熔丝位有问题,我在制作中也遇到过,后来还是按照楼主提供的熔丝位图用并口编程器刷才成功的

我觉得不是熔丝的问题,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后来可以了,最近又出现了那种情况···

网友:
1 (原文件名:1.jpg)

2 (原文件名:2.jpg)

成功仿照 Jtag用4.13很稳 Thanks!

网友:
这个能给51下程序吗,我看到里面有这个选项啊,可是下不了

网友:
偶嘀失败了

网友:
我的成功了 谁能不能开usb的板子呀。

网友(2010-04-27):
回复 楼主:
我做过了,JTAG好用,ISP正常编译的应用程序能下载,运行正常。但是以BOOT编译后生成的代码下载的地址不对。
举个例子,对于MEGA16项目,如下图设置

编译后,正常的程序应该位于0X3800处,可是下载后再读出来,程序却在0X3000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USB的,ISP和JTAG分开画的。

网友:
谁有usb接口的啊?

网友(2010-07-15):
回复 网友E:
谁有usb接口的啊?

我有USB+RS的..看下合适不??

网友:
Mark,有空自己做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 楼主 jun427

我用你给的资料做成功了一个 谢谢

网友:
我用的avrstudio 4.13  发现在JTAG 模式下        无法看  fuse bits          !!!!!!!!

在JTAG 时候出现问题 (原文件名:溶丝位的时候出现问题.jpg)

网友:
我刚换了台电脑 从新安装了一下软件 AVRStudio4.13SP2.exe这个软件不安装就好用了

网友:
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2010-08-14):
回复 网友A:

你好,好用嗎?我自己也做了一個STK500的,可是感覺不太好用,下載不了新的IC,IC配置好後一能使用了,我還有USB轉串口,也做了JTAG的電路板,我想跟你置換,你看怎麼樣轉換呢?

謝謝!
聯系方式:13415938704或QQ273765256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資料有源程序嗎?能用在M32上面嗎?我試了一下好象不能用在M32上?

网友(2010-09-16):
在这贴一下看看有人回应没。

这个STK500有问题。目前发现的是烧128或2561的BOOTLOAD有问题,烧录后的位置不在HEX指定的地方,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2010-11-16):
记号一下

网友:
请问我要改成usb的!要改哪些地方

网友:
楼主作的相当不错呢  呵呵学习学习  感光法做出来的效果应该……

网友:
我想改成usb的!请问把max232换成PL2303!靠usb供电行吗

网友:
我没买到7.3728M的晶振!请问用其他的行吗?

网友:
4.12可以吗?

网友:
我用pl2303hx把它改成usb的但是不行啊!请问问题在哪儿啊

网友:
用的12楼的PCB,22楼的hex,1楼的熔丝位,仿制了一个,失败了,AVR studio 4.13也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用串口调试助手,串口没有问题,硬件检查了也啥问题啊

4.13 连接不上,总回到这个画面 (原文件名:连接不上,总回到这个画面.JPG)

请问怎么解决啊?  用USBASP和AVR_fighter烧的程序和熔丝位。

网友:
我开始的时候成功了!一个星期以后突然不行了!

怎么办啊

网友(2010-12-19):
很多人的STK500都不能用么?我的也不能用但是JTAG能用,谢谢了!

网友:
上面都是用yhyf_heart网友这个贴子里的固件,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38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yhyf_heart&bbs_id=9999(共享我制作的多功能USB AVR JTAG(原创),可以实现USB转串口,USB转485等功能!)

---------------------------------------------
修改原因:改错别字.

网友:
强烈抗议...不知道是我做错了

还是作者设计有错.....

我做出来  打好洞,,准备上元件了,,突然发现这个问题...

蓝线 应该是铜线,,底层... 元件在顶层....

网友:
STC我只是做做样子...跟作者设计的反了

作者的232在上,,16在下...

而我的 232在下...16 在上....谁错了?

网友(2011-02-03):
我做的今天也成功了^-^ 谢谢坛子里的朋友们。我是刚刚接触AVR,是个菜菜鸟,还望大家多多帮助,谢谢大家了,在这里也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按照12楼提供的PCB做的,也把PCB稍稍改了一下,改了之后少了几根飞线。在这里再次谢谢12楼的朋友了。顺便也把我改的PCB也一起发了上来。我是在AVR STUDIO4.13下试验成功的,其他的版本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1-04-11):
回复 网友F:

开始做了一个没成功,又看到这个帖子,翻出来再试试,大家都成功了,但我还是走了很多弯路啊...
又重新检查了下电路,晕~ 搞了半天发现外部晶振没用,仔细看,原来晶振有一脚接地了(热转印就是这个不好,有焊接失误的时候,还难检查),烧了22楼的固件,LED灯会变化,说明M16在工作,不过还是不行,连接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找了另外一个Hex固件烧了就可以了,是jtag_twice的,功能好像一样的,论坛上有,不过这里上传上来吧。
在AVR studio 4.13下试的,STK500会提示升级,取消就可以用;JTAG也没问题,可以检测目标板电压,可以调试。

熔丝位按楼主的,低8F,高16。

网友:
先mark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
先Mark,有机会做一个

网友:
根据LZ的资料,制作成功。

网友:
回头做一个

网友:
楼主,想问问max202能跟max232互换吗?

网友:
过两天一定做个玩。

网友:
学习热转印技术

网友:
过两天也去做个~

网友:
我的昨晚上给烧了,做个~~~

网友(2011-05-25):
mark,准备仿制一个

网友(2011-06-26):
呵呵,果断仿制。

网友(2011-08-25):
学习了。今天就做一个。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STK500可以烧写所有的AVR单片机吗?比如AT90USB1287呢?期待解答。

网友:
mark!改天做一个试试!

网友:
有USB口的JTAG仿真器吗。我想学习做一个

网友:
嘿嘿,俺也仿制成功了,不错,挺好用!

下面 (原文件名:正面.jpg)

反面 (原文件名:反面.jpg)

楼主(2011-10-02):
网购了一个蓝牙串口,可以无线下载了。

网友(2011-11-23):
那有这样的电路板布线成反的,害我浪费时间浪费PCB板,真是

楼主:
不好意思,对不起,早年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手工画PCB,一般都这样作,所以就习惯了,到了现在还不好改过来。

网友:
MARK是为了记住这里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
我用progisp172软件(usbasp下载器)调入JTAG_STK500(7.3728M for studio4.13 OK ).HEX文件时,提示illegal line found错误
点自动提示1: 擦除,写 Flash,校验 Flash,成功,但读取Flash全FFFFFF没写进去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过二次都是只能isp 不能jtag 我是使用AVR_fighter for USBASP将程序写的,不知为什么?但求有做成功了的介绍下具体方法,谢谢

终于制作成功了,原来是我的目标板上jtag端口上接有 18B20的温度IC,经试验跟AVRStudio的版本没多大关系的,4.16/4.17我试过都可以用。谢谢楼主的好资料。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99250L0VMVQ.JPG(文件大小:1.0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CIMG1426.JPG)

网友:
我使用并口将程序写进去了,但在试用STK500时提示下图信息,并JTAG_STK500板上的ISP灯熄灭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我使用ISP下载时为什么有时连不上啊,每次在连不上的时候DS3灯会灭,是固件的缺陷吗?

网友:
我做的也有楼上所说问题,有时候很好用,有时候就出楼上所述问题,不太稳定,怀疑数据线的问题,手头没有好的数据线.不知道其他网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JTAG好用的很,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
我的能用了,两功能都能用了

网友:
呵呵 我也试试 做一个。

网友:
引用图片【276楼】yzl1978

我也用热转印做过PCB板,底层一般不用镜像,顶层才用镜像。

网友(2011-12-26):
谢楼主晚上用雕刻机刻一个

网友:
此防真器做得不但好看,而且很专业!我目前正在想下手了款防真器呢!

网友:
闲着没事也来上传一张我做的JTAG与STK500二合一仿真下载线图片

网友:
那个“JTAG_STK500(7.3728M for studio4.13 OK ).HEX”固件怎么了?用智峰软件烧出现问题,只要调入Flash,就出现"Illegal line found",用另外一个固件“jtag&isp&asm OK.hex”就没有问题。
原理图上有晶振,我按照原理图准备的元件,结果居然没有用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得很漂亮啊
自己做板子还是挂一层焊锡吧。。

网友:
弄2天了,还是没有搞定,AVRStudio打开后,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H:

仔细检查一下线路吧,很容易成功的.我也是按照楼主那个图做了两个,一次就成功了呀.我一个用本站马老师提供的AVR并口下载器烧写的“JTAG_STK500(7.3728M for studio4.13 OK ).HEX”固件,用智峰软件烧写此固件是会提示错误的.我的另一个是用智峰软件烧的“jtag&isp&asm OK.hex”固件,没问题.感觉这两个固件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2-05-18):
热转印有了一些进展   JTAG和isp 仿制完成 在avr studio4.13上接通正常 还没来的急试 呵呵!

网友I:
jtag正常工作 stk500不行 按复位键灯亮 上电连接正常 一读程序就报失败,灯也不亮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 再看看。

网友(2012-10-16):
有没有原程序?

网友(2013-02-19):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2013-05-03):
吕老师,晶振可不可以换成11.0592M或者22.1184M的啊?我手头没有7.3728M的。

网友:
还有,吕老师我电脑上只有progisp167这个编程软件,您是用什么软件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的?能不能教教我怎么用progisp167给Atmega16下载程序?

网友(2014-12-07):
谢谢分享!也做一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点击打印,如下图并设置文件输出格式为tif文档
,确定后打开如下文档:

谢谢如此细致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I:
jtag正常工作 stk500不行 按复位键灯亮 上电连接正常 一读程序就报失败,灯也不亮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 再看看 ...

您做的可以JTAG?那就奇怪了,我们做的都是可以ISP不能JTAG。

网友:
卤煮,太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