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 固件版本更新 V4.07

楼主(2009-04-24):
新鲜出炉~~~
支持IAR 4.6及PM+ 6.3

网友:
问题是怎么刷进去?

呵呵,好象需要某个软件才可以。。。

楼主:
某个软件如下:MINICUBE Utilities
安装好在MINICUBE Utilities V1.3x MINICUBE2 Diagnostic Tool下的F/W下操作

MINICUBE Utilities V1.38 setupourdev_440142.rar(文件大小:4.25M) (原文件名:Utilities.rar)

MINICUBE2 Diagnostic Tool User's Manual

网友:
留下记号!

网友:
我实际升级了一下,补充几点:
下载MINICUBE Utilities V1.38 setup后在该文件夹下找到SETUP.EXE文件,双击安装,安装完毕后,运行MINICUBE Utilities V1.3x MINICUBE2 Diagnostic Tool,选择F/W状态栏,点PATH加载minicube2_firmware_v407.hex文件,选择DOWNLOAD模式,然后点START,会提示你是否正确连接MINICUBE2,确实连接后就把minicube2_firmware_v407.hex文件编程到MINICUBE2了。

楼主:
LS很细心,哈哈

这个安装文件是我从SP包里解压出来的

这个软件除了MINI2升级外,还可以对MINI2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