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自编程问题!

楼主(2009-04-24):
78F0455使用FLASH自编程时,和FLMD0通过1K电阻连接的PORT口为那个???
资料上看不到!!

网友:
随便找个I/O口,配置为输出,目的就是将FLMD0拉高

网友:
NEC的78k0核单片机在程序正常执行时要求FLMD0脚接低电平,而仿真或自编程时要求该脚接高电平,所以你要用一个IO口来控制这个脚

网友(2012-07-26):
另外,自编程的时候需要读这个端口的电平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