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阿莫求助)A3979带电插拔电机出的问题!

楼主(2009-04-24):
a3979带电插拔电机时电流有可能会增大。电流增大以后不接电机电流还是很大。估计是内部H桥短路了。幸好用的是电源供电有限流,否则可能会烧坏片子。重新上电后又正常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文档上说有这个那个保护的,怎么不见有效果啊。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不能热插拔吗?那保护应该起作用啊。a3979是3977的升级版,应该会好一些。反正感觉挺害怕的,说不定就烧了呢!

网友:
俺前天也是,A3977 板子已经上电了,后面才插电机上去,结果一插上,电流剧增到2A多,马上烧了.
这方面没有保护确实不爽,

以前用过单极性步进马达驱动IC,从来没出现过这情况

楼主:
是不是3979和3977都有这个毛病啊?是芯片的问题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网友:
与电感\电容有关 就麻烦啊

网友:
热插拔? 还真没玩过。明天试下我的板看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与电感\电容有关?为什么?什么关系?

网友:
电感/电容是 指负载 吧 感 性负载和容性负载

楼主:
有高手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阿莫的板子热插拔会不会出问题啊?板子存在隐患真实很愁人!

网友:
我的板带电拔了多次都没有损坏,估计是芯片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