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16和AD9851 DDS制作的信号源(自动输出幅度稳定)

楼主(2009-04-24):
两年前用M16和DDS芯片做的信号源,今天翻出资料来上传共享一下。

网友:
楼主出的东西真多!

网友:
牛人!再来支持你!!

网友:
不错

我能提供DC-3G 300mW 的功放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我也用9850做过

楼主:
【7楼】 51mcu2008 勤品电子科技
    你的东西太贵了,军品?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人才啊
期待中

网友:
谢谢楼主,受教了..顶一下

网友:
《电子制作》上登过,不错!问下楼主:9850/9851是否不能使用万用板之类,必须正规电路板?前些时我企图用mega8控制9850/51反复实验都没有成功,加控制字输出时,仅仅电平跳动一下就完了,不知什么道理,芯片不行?控制程序应该不复杂的

网友:
【6楼】 yuhang :我能提供DC-3G 300mW 的功放
-----------------------------------------------------
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啊,DC~3G,强啊。有相关参数吗?

网友:
同12楼问

网友:
to 12L
用万用板应该可以的,加控制字跳一下可能是Io或者Iob的电阻开路了。

网友:
好东西。改天给学生毕业设计做一下。

网友(2009-05-27):
做个记号

网友:
我有AD9835,不知能不能做...

网友(2009-06-26):
很好,支持,多谢共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跟着楼主学模拟电路,

网友:
的确厉害,按照楼主的说法两年前才大一,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2009-07-26):
强悍  呵呵  我正准备用AD9850做呢 主要是成本便宜 呵呵

网友:
MARK!在玩这东西

网友:
好楼!
正找这个!

ym!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虾做过AD9834,我是用STM32的SPI 对他编程的 但是就是出不来信号。吐血了。。。。。。
哪位仁兄做过啊,麻烦把代码和原理图发给我吧。。。
万分感激啊!!

lmmsophy@hotmail.com

楼主:
我用AVR控制过AD9834,我给你翻翻,可能能找到~

楼主:
#include<mega128.h>
#define DAT  PORTB.5
#define CLK  PORTB.6
#define CE   PORTB.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j)
   {
     unsigned int i;
        for(i=0;i<j;i++);

   }

void write_2byte(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i;
      CLK=1;
      DAT=1;
      CE=1;
      delay(1000);
      CE=0;
      for(i=0;i<16;i++)
          {
           if(a&0x8000)
             {
              DAT=1;
             }
           else
             {
              DAT=0;
             }
             delay(5);
             CLK=0;
             delay(5);
             CLK=1;
            a<<=1;
           }
       delay(5);
       CE=1;
       CLK=0;
    }

void init_dds(void)
    {
       write_2byte(0x2100);
       write_2byte(0x2000);
       write_2byte(0x4000);
       write_2byte(0x403f);
       write_2byte(0x2900);
       write_2byte(0x2100);
       write_2byte(0x8000);
       write_2byte(0x803f);
       write_2byte(0xc000);
       write_2byte(0x2000);
    }

void output(unsigned long freq_value)
    {
      unsigned long dds;
      unsigned int dds1,dds2;
      dds=freq_value*5.36870912;
      dds=dds<<2;
      dds1=dds;
      dds2=dds>>16;
      dds1=dds1>>2;
      dds2=dds2&0x7fff;
      dds2=dds2|0x4000;
      dds1=dds1&0x7fff;
      dds1=dds1|0x4000;
      write_2byte(0x2028);
      write_2byte(dds1);
      write_2byte(dds2);
    }

main()
{
DDRB=0XFF;
DDRD=0XFF;
init_dds();
delay(1000);
output(120000);
while(1);
}

楼主:
使用50M晶振

网友:
恩,多谢楼主。多谢。研究一下!

网友:
问一下 楼主,9834的问题,RESET引脚不用控制的么?还有那一串初始化的数字各自都写的什么寄存器啊?
期待回答呦:)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我用 STM32的SPI试了很多次没成功,各种问题存在。今天借鉴了你的I/O 模拟时序 ,哇塞,成功了。 楼主强大,实在佩服...佩服.....向楼主学习!
望日后多多赐教!!

:)

网友:
请教楼主,AD603可以用其他元器件替代吗?

网友:
AD603第四脚不是直接接地的吗  看LZ图上怎么是接入了2.5V  还有最后出来的波形是正负电压的还是都在0v以上的

网友(2009-09-09):
学习了!顺便标记一下!

网友:
AD9834中调制是什么意思,还有晶振最大能接多大

网友(2009-10-12):
今天做了个AD9834,SIGN BIT OUT 的输出已经可以控制,频率也可调了。
但是IOUT跟IOUTB就是没有输出啊,我没加放大器,接了200的电阻,大家指导一下吧,看了下DAC也没有设置在休眠状态啊。

网友(2009-12-04):
这个我做过类似的,呵呵,不过现在忘了很多了……!

网友(2010-04-12):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
你做的PCB不错
比我做的好多了
我用的是感光
但是一直还是控制不好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49506.JPG(文件大小:1.3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4020082.JPG)

网友(2010-07-15):
作个记号,好东西!!!强人

网友:
我买了一个DDS 模块 但是175K以下的显示波形都很好,175K以上的就都不行了,我用AM7 LPC2103控制的,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AD603能单端供电吗?我仿真AD603的时候,单端供电出不来信号,一定要用正负电源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双电源的,如果vpp=2v那么就是-1v~1v之间,如果用单电源10V,COM电阻分为0~5~10V那么输出电压应该是+4v~+6v之间.
怎么给其他时钟电路?

网友:
请问AD603在5V单端供电的情况下确实能工作吗?我在Multisim里做仿真不成功,这是楼主的电路图截图:

请用过AD603的同志说一说,谢谢。

网友(2010-09-10):
你这个模块可以控制波形的输出个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4-13):
mark 现在没法下载 。。。

网友(2011-05-31):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图我用单面板试过,效果不行。用双电源才好用!!!
这个是我重新设计能用的,效果相当好!!!

图中AD603的第一脚用DA芯片产生控制电压以控制输出幅度

网友:
顶! 也搞个开源卖吗?肯定会有人排队要的

网友(2011-07-29):
不错不错~用pwm来控制ad603的控制电压!!!不过ad603最好还是双电源供电好些吧~

网友:
mark 好资料 参考之用

网友:
这个一定得学习下、、

网友:
我看楼主的稳幅是采集电压然后用PWM波去控制的
   可不可以这样呢,我用一个电压比较器去控制AD603,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的电容接20p的吧~数据手册上那个104是坑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学习一下你的峰值检测电路

LM358的带宽只有1M,频率高了这颗运放也能用么??

还有就是AD603输出的两颗10k电阻和一个1SS99这块电路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2011-08-28):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在低频的范围输出信号质量怎样?!比如说产生10Hz波形!

网友(2012-03-06):
回复 网友C:

我用9850完全没问题,可以到1HZ.
无意看到这帖,怀念下在学校做DDS信号发生器时的日子

网友(2012-11-18):
这个只能生成正弦波么?

网友:
13、14脚能产生方波

网友(2012-12-24):
引用 楼主:
使用50M晶振

谢谢魏坤提供自己的成果,向你问下你的9851输出的带通那两个电感取的多大啊?图纸上写的0.1uH?想照你的仿制一个,准备增加一个TPS60403产生-5V供给AD603,另外找个3.3V的模块来供给AD9851和M16.

网友(2013-08-19):
引用 楼主:
我用AVR控制过AD9834,我给你翻翻,可能能找到~

魏老师,请问,AD603可以任意设定自己想要输出的幅度吗?如何控制呢?

网友(2014-05-22):
请问下AVR的熔丝位是多少?
对AVR了解的比较少,不太清楚怎么设置。

网友(2014-06-29):
问问楼主,你的那个检波电路纹波有没有很大?其实质就是一个类似峰值检测的吧

网友(2017-08-11):
资料非常有用,下载了学习中。

网友(2019-02-20):
记号一下,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