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气动阀3W,用什么控制?ULN2003可以吗?

楼主(2009-04-24):
DC24V气动阀3W,用什么控制?ULN2003可以吗?
这种东西干扰大吗?需要隔离吗?

网友:
没有问题

楼主:
需要加RC之类的东西吗?
没用过气动阀,不知道干扰大不大

网友:
气动阀跟继电器是一样的
里面都是一个线圈
RC不加也是行
在2003前面最好加光耦

网友:
可以的
2003里面自带二极管的
关于是否用光藕要看你前级驱动用的什么了
如果不是24V那就的加了

楼主:
能不能用单片机直接驱动ULN2003,然后控制气动阀?

楼主:
加光耦?需要隔离?干扰比较大?

网友:
可以,最好在mcu和uln2003之间隔离下,uln2003直接接3w的电磁阀。

网友:
去年的一个项目里就是这样用的,未加光耦隔离直接用2803驱动气阀,总共24只气阀,一直没有发生过异常。

网友:
ULN2003的耐压稍低了些,如果24V是稳压的还勉强可以使用,如果不是稳压的似乎不太好。控制24V的线圈得2倍电源电压以上的耐压才万无一失。

楼主:
谢谢,准备用2803搞,耐压高点

网友:
没事的,2003,2803内部输出端都有续流二极管的,
直接接就好了,没问题的。
3W的话,直接mcu驱动也没啥问题,
这种工业控制板要让我做的话,肯定绝对一定是会隔离的。

网友:
没见过24v的mcu,请11楼解释下。

楼主:
是mcu直接驱动2003,然后控制气动阀

一共7路,干扰不会太大吧?
单片机抗得住吧?

楼主:
2003与2803有啥区别吗?好像耐压都是50V的

楼主:
谢谢许大哥,自己马虎没仔细看手册,发了之后才看到

网友:
CPU加个门驱2803!未隔离注意0V处理!一般串电感!

楼主:
串多大的电感?10?

网友:
在2803 0V输入串个33UH电感之后再加个220UF电容!5V电源最好用2575之类电源模块!!

网友(2009-08-24):
【20楼】 fesu01 杨丰
        在2803 0V输入串个33UH电感之后再加个220UF电容!5V电源最好用2575之类电源模块!!
-------------------------------------------------------------------------------------
0V输入串个电感电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可以的,但是最好是接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2022-06-06):
这是自动化领域和电子信息领域的一次应用方面的碰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1、气动阀的电磁线圈一般是AC220V或DC24V的,所以不能用芯片(电子元器件)直接驱动,而应该增加过度环节;
2、过渡环节就是小型继电器(触点10A)或功率继电器;3、PLC的输出端子(无论晶体管还是继电器)与小型继电器线圈闭合,驱动小型继电器的线圈。小型继电器的线圈闭合后,驱动继电器的触点,单刀双掷,与气动阀的线圈、气动阀的驱动电源闭合,从而驱动气动阀。4、其它自动化元件的驱动,同理;

网友:
达灵顿TI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