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奋战,我的写字板有点小样了。

楼主(2009-04-24):
在www.poweravr.com买的板子,做了这个写字板玩一下,分享全部源代码,版权没有。

网友:
我这个触摸屏驱动好像有问题,  跳得特别厉害。

网友:
写字板识别汉字感觉还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哟

网友:
这种效果可以很没难度。
转换出来个坐标,对应地方的缓冲区直接写上数据就好了。-_-b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但现在画点都有问题...

网友:
我当时测试触摸屏的时候,是直接写LCD缓冲区的。和GUI环境没什么关系。
十来行代码搞定的事情。-_-bbb

一步一步调试把。

网友(2009-06-16):
试了下楼主的程序,下后不工作,另外JTAG好象也锁了,只好用引导后ERASE恢复,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如果能够识别汉字那就好了,可以做个输入法

网友:
传说中的涂鸦!

网友:
看来这里还不错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0-06-21):
楼主允许我顶一下触摸屏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允许我顶一下触摸屏可以吗?

别顶坏了

网友(2010-11-17):
MARK 一下 , 高档货啊~!

网友:
如果可以识别汉字,那技术含量应该比较高,我是一个初学者,这个我也做过的,可能效果没有楼主的好吧!总体看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嘿嘿,我还做了个画板呢,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仿XP里的画板做的,楼主那个有点问题,就是有错误点,特别是图上的那个“触”字,有几个麻点。不知哪位高手可以做到没有,用力写的时候还行,轻一点就有那现象。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LCD的驱动方式是什么 ,是用的IO口模拟的还是用FSMC,我当时用IO模拟的时候,用的一行一行的扫瞄,很慢,写的字断断续续的

网友:
高科技,顶一个

网友(2011-10-31):
触摸屏的原因,和驱动没关系,触摸屏质量差了就容易抖

网友(2012-01-08):
我现在在研究手写输入法,已经有一定的进步了,如果到时候成功了给大家公布代码。

网友(2012-08-29):
29楼手写弄出来了吗?如果弄出来了希望高手我一声,我的qq446463788 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
mark一下留做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