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真是什么问题?查了很久……没查出问题来

楼主(2009-04-25):
请问一下真是什么问题?查了很久……没查出问题来

网友:
to 【楼主位】 lionxie

这是因为单片机签名不对。

因为MK-TOOL 默认是用644,你看第2行avrdude.exe里面的 -p m644参数
有两个方法
1. 自己在命令行打, 用-p m644p
2. 用文本编辑器修改avrdude.conf,

修改下面的文字

part
    id               = "m644";
    desc             = "ATMEGA644";
    has_jtag         = yes;
#   stk500_devcode   = 0x82; # no STK500v1 support
#   avr910_devcode   = 0x?;  # try the ATmega16 one:^
    avr910_devcode   = 0x74;
    signature        = 0x1e 0x96 0x09;

把最下面的signature= 0x1e 0x96 0x09;改成signature= 0x1e 0x96 0x0a;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把BootLoader的名字改成“BootLoader_MEGA644P_20MHZ_V0_1.hex”。

楼主:
哈哈……好了…………我说什么签名,然后大概想到说上面是644,我是644p呢,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改,^_^

两位的方法都可以,我都试过了……ok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