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需要将Atmel Touch Libaries装在哪个目录?

楼主(2009-04-25):
我刚入门学AVR不久,之前一直在用WinAVR。第一次装了IAR研究一下Touch。想问一下Atmel Touch Libaries需要安装在IAR的那个目录里?

还有资料汇总贴里面的《Snail Touch Fix.rar》有2个,哪个才是最后的版本?

我尝试运行IAR编译了第一个Snail Touch Fix。但看不到HEX可烧录的文件?
(我只有一个简单USBIsp下载器,没有JTAG)

网友:
在哪个目录都可以,其实就是个压缩包……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你编译通过吗?

楼主:
编译不过
Fatal Error[e89]: Too much object code produced (more than 0x1000 bytes) for this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编译是不是运行这个?

编译是不是运行这个? (原文件名:剪辑.png)

这两个包,哪个才是最新的?

这两个包,哪个才是最新的? (原文件名:截图1240631224.jpg)

网友:
那个工程的flash量超过了4K了,你要编译LIB库里的例程才行。
这两个工程都可以用,只是加了TWI和一些其他函数,超过IAR 4K的限制了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火腿的解答。

有个问题,如果我在原来LIB基础上,添加TWI功能,会超过4K吗?

网友:
【4楼】 waiman
这个要看你的程序是如何写的……
TWI一般在1K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