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位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9-04-25):
在PICC中想定义SFR中的某一位,我这样写:

//控制位定义----------------
bit a=RC2;
bit b=RC1;
bit c=RC5;

结果出现ERROR: 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但是在C51中我可以这样写:

//********控制端口定义***********//
sbit a = P2^0;
sbit b = P2^1;
sbit c = P2^2;

请教我想在PICC中达到同样的目的,该怎么写啊?
是不是要这样写:#define a RC2;

网友:
你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yes, use #define inst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