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将proteus的图复制到WORD中?

楼主(2009-04-25):
请问怎么将proteus的图复制到WORD中?

网友:
屏幕截图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啊?谢谢

网友:
键盘上“PrintScreenSysRq”,然后打开“画图”,再“粘贴”

网友:
文件——导出图形——导出BMP
插入——图片——来自文件

楼主:
导出图形在哪啊?

网友:
文件菜单

网友:
直接复制 粘贴最简单

网友:
我用屏幕截图软件,自定义没有冲突的热键,很方便.

或者用QQ的屏幕截图功能CTR-ALT-A热键.

网友:
可以直接导出位图,具体操作是:文件-输出图形-输出位图文件,这时出现一个对话框,有范围、分辨率、颜色、旋转和输出文件(后边的文件名是设定输出路径的),将各选项设置好后,点确定就OK了。

网友:
直接做:先选中你要复制的图形,然后Ctrl+C (复制),之后到Word里面Ctri+V (粘贴)即可。

网友:
用QQ截图好了,我就这么干的,嘻嘻…………

网友:
3楼的效果最好!

网友(2009-09-24):
用QQ截图好了 ctrl+al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