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78K0-QB调试难题-分析分析

楼主(2009-04-25):
在PM plus环境下点击Buid--Debug进入ID78K0-QB调试界面
操作如下:

点击OK,进入下一步,我用示波器测量过X1&X2通信接口,此时,minicub2跟目标板通信正常,否则进不了下一步.(原文件名:s.JPG)

点击YES,进入下一步(原文件名:s1.JPG)

好!~!@#$%^&*()___问题来了,不明白 (原文件名:s2.JPG)

路过的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怎么解决!急~~~~~~~~~~~~~~万分感谢

网友:
出现这类问题都是K0核的单片机。
解决步骤:
1、请将OPTION BYTE 0084H设置为02或者03
2、请在TOOL/LINK OPTION中的ON CHIP-DUBUG中的勾选上。

楼主:
非常感谢!我想问题可能正如您所述:
但我不知道OPTION BYTE 如何设置?

网友:
请见下面附件,该项目里面有个汇编文件,你参照这个附件就能知道OPTION BYTE该如何写了。

楼主:
Thanks!
此问题已解决~
通过这几天的调试,我初步认为NEC的编译系统不完善或存在问题!
同样的程序,你第一次编译出现错误,或许第二次就编译OK通过.
也有可能本来好好的编译通过的,等会来就不行了,删掉*pri文件,再编译OK通过.
再有,我调换某些代码的顺序,然后编译,再把顺序还原为原来一致,你再编译,有奇迹出现,或许你原来编译不通过的现在就可以了.
对于这些现象,我真的纳闷~~

另外,我想搞清在C程序里怎么直接定义选项字节?
如下代码,在选择SM+ for 78K0调试时,编译通过,但选择ID78K0调试编译不行.
#pragma section @@CNST OPT AT 80H
const uchar OPTION80=0x00;
const uchar OPTION81=0x00;
const uchar OPTION82=0x00;
const uchar OPTION83=0x00;
const uchar OPTION84=0x03;

选择ID78K0作为调试工具.编译错误 (原文件名:OPTION BYTE6A.JPG)

选择ID78K0调试下,改为:

#pragma section @@CNST OPT AT 80H
const uchar OPTION80=0x00;
const uchar OPTION81=0x00;
#pragma section @@CNST OPT_80 AT 83H
const uchar OPTION83=0x00;
const uchar OPTION84=0x03;

编译通过,在板上调试仿真也可以.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