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温度测试专用芯片谁知道哪里有啊?找了一个晚上没有找到,要去睡觉了!

楼主(2009-04-26):
最好是成熟的成品芯片,比如MAXIM之类的,这样可以省去外部麻烦的电路,而且精度相对来说可靠。

哪位知道能不能推荐一下。

一晚没睡,脑袋晕,睡觉去咯。

网友:
BB公司的XTR105,带线性校正,直接输出4-20mA信号

网友:
有象热电偶芯片max6675 那样的就好了

网友:
呵,是呀,有那种芯片最好,贵是贵了些,不会出问题。
那LZ为什么不用6675+K电偶呢?

网友:
宇电 的测温仪表

网友:
呵,是呀,有那种芯片最好,贵是贵了些,不会出问题。
那LZ为什么不用6675+K电偶呢?

-----------热电偶和热电阻有时候是不能互相代替的。

楼主:
LTC2402 是什么啊?

网友(2012-11-05):
AD7792或AD7793

网友:
很久前玩过,就只是用运放来搭电路,有机会也试试专用芯片,受教了。

网友A:
ti公司的ADS1248,可以接4路pt100,自带恒流源,spi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公司的ADS1248,可以接4路pt100,自带恒流源,spi通信...

请问你用过ADS1248吗? 如果用过能否把你的程序贴上来?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TR105>>>>>>

能否把你使用的配置电路发上来呢 pt100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下载个手册,看看就有典型电路.........明白!

网友:
要不断培养学习的方法.........不断的积累!

网友(2014-03-13):
收藏了,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你使用的配置电路发上来呢 pt100的

105这个可以直接参考datasheet电路做出来,只是标定的时候上面有几个电阻好像是要计算的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6-12-26):
AD7794,有电流源,再外加一个高精度低温飘参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