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时编译出现:缺少 libc.a文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26):
我按照嵌入式linux完全手册一书编译它光盘里的源码时出现了缺少libc.a文件而错误,这是什么文件,该如何解决呢?书中有的源码难道不能直接编译?
工程如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39884.rar(文件大小:33K) (原文件名:i2c.rar)

问题貌似解决了,是make的问题,我make不太懂,但是make有这么一段
CC      = arm-linux-gcc
LD      = arm-linux-ld
AR      = arm-linux-ar
OBJCOPY = arm-linux-objcopy
OBJDUMP = arm-linux-objdump

INCLUDEDIR         := $(shell pwd)/include
CFLAGS                 := -Wall -O2
CPPFLAGS           := -nostdinc -I$(INCLUDEDIR)

export         CC LD OBJCOPY OBJDUMP INCLUDEDIR CFLAGS CPPFLAGS

export 一行中LD后面好像少了 AR,而在后面无法编译的语句中刚好用了AR,如下
libc.a: $(objs)
        ${AR} -r -o $@ $^

所以整个工程make的时候说缺少libc.a,我在export那里加上 AR 就可以编译了,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希望懂make的人能解释下 这样对吗?书本上的源代码作者韦东山应该编译过才对,应该不会错的,难道他粗心大意了?

网友:
我的正常编译 ...... 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个编译链试试吧。

网友:
把依赖规则里面加上libc.a一般即可。

网友:
ar 是个GNU的工具,是GNU下库操作的工具,也就是object到库之间的转换工具。
libc.a: $(objs)
        ${AR} -r -o $@ $^

一句很明显是用ar 这个工具把$(objs)中的object文件合成一个libc.a的库, 你的编译器里没这个库,依赖目标文件就会生成一个,有的话
就不生成了。

我记得这个libc.a好像是GNU自带的。 makefile 真的很好很强大

楼主:
但是我在前面的expore加了AR 就可以了,不加就编译不成功,理论上应该加这句吗?

网友(2012-05-25):
我看伟东山的那个makefile里面
export         CC LD AR OBJCOPY OBJDUMP INCLUDEDIR CFLAGS CPPFLAGS有ar

网友:
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export命令是临时输出环境变量,所谓临时就是暂时有用,重启电脑就没用了,如欲一劳永逸,可将arm-linux-ar拷贝到/usr/local/bin下,这是系统命令搜索路径之一,即无论你在何路径执行arm-linux-ar系统都将找的到(在Makefile中也是一样)。
另一种方法:在Makefile中的每个命令前加上命令的路径如/usr/local/arm/4.3.2/bin/arm-linux-,这比较繁琐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