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teus的安装使用

楼主(2009-04-26):
各位大大:
    本人在安装了Proteus7.4之后,软件一直莫名其妙的不能仿真,每次都有错误。大致都是这样。
    c盘下,一个文件大不开,文件,是这样的 叫   LISA(四个数字).SDF
     小弟,在线等大大们的答复。谢谢了
     各位大大也可把答案发到我的信箱。
     xingyanchen05@163.com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网友(2009-07-22):
这个我也遇到,为什么啊?

网友:
To 【楼主位】 guisuanzi & 【1楼】 songweiye

c盘下,一个文件大不开,文件,是这样的 叫   LISA(四个数字).SDF
---------------------------------------------------------------

我想,一定是你用了中文的路径(文件夹)名称。
重装系统、重装软件,问题即可解决——其实就是消除已经存在的中文路径名称。

网友:
还没遇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