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的医用酒精能用来清洗电子元件吗

楼主(2009-04-26):
75%的医用酒精能用来清洗电子元件吗?水分含量比较高,会不会对元件有副作用

网友:
如果是裸芯片,没问题。
焊接以后的板子,也没问题,我焊接完了直接拿清水洗的。不过干燥时间需要增加。

如果板卡对于焊接残余物质要求很严格,那么不适于用这些东西。

网友:
用酒精板子发白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如果用酒精清洗元件的引脚(焊接前),或者用来清洗不太灵敏的开关触点,可以吗?

网友:
医用还有95%,买不到无水的,一直那这个洗电路板。

网友:
有几回用60度白酒洗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
用天那水也可以。

网友:
用酒精板子??  PCB发白。

有专门的洗板水啊,脏东西还有什么松香什么的全洗掉了,PCB就新的一样,洗板水电子市场多的很,不知道是不是天那水?

网友:
用酒精洗板子如果没有洗干净,溶解了松香的酒精留在电路板上,干了以后就会发白。那是松香造成的。
可以用酒精洗第二遍,或者用气泵吹掉电路板上的酒精

网友:
去离子水,搞了半天就是水

网友:
真长见识,菜鸟谢谢各位。

网友:
在PEACE BOB 电路故障查找一书中,提到可以用洗碗机洗电路板,用清洗剂洗完后,热风烘干,这样的板子洗出来效果不错。

网友:
天那水 就是香蕉水 有香蕉气味 ,剧毒

网友(2009-07-23):
天那水气味太浓了,效果也差,一斤的洗版水好的也不到20块,没必要

网友:
好久没考虑洗板子了,但这次从amo这里买了28片STM32,引脚密,焊起来不得不加松香,导致板子不好看,手头只有酒精,直接拿酒精洗板子不好,没有合适的器皿可以放酒精,每次洒上小量,当时看起来清洁了,但芯片引脚处容易因为残留松香而发白。

后来就用棉签,不擦洗芯片引脚部位,只用棉签蘸酒精擦洗松香块,效果比较平衡了

网友:
我直接用牙刷蘸了酒精使命的刷 .效果非常好.

网友:
用鞋刷子沾洗衣粉洗

网友:
洗衣粉容易有残留。99.9%分析纯级别的酒精在化工店也容易买到啊,10块钱一大瓶,又不会像工业酒精和天那水那样有剧毒

网友:
用氟利昂洗效果很好的~

网友:
氟利昂,楼上的就没有环保意识?破坏大气层最厉害的就是氟利昂.

网友(2010-01-12):
不行 在卖化学试剂的地方 买98%以上的分析纯酒精 当然光谱纯更好  就是贵了

网友:
95%的酒精 就可以 没有必要用更纯的了  吹一口气  或许都比用酒精蒸发之后残留的水更多

用牙刷刷  或者用小的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
我现在手工做板子用的马克笔,业余条件玩玩。
马克笔写出来水洗不掉,酒精的效果就很好,一泡就都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鞋刷子沾洗衣粉洗

实在洗不下来就用这法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遇到松香才会发白的

网友:
我用的一种洗丝印网的水,不记得叫什么了,很强,把我的牙刷都给化掉了

网友:
香蕉水 低毒,不是剧毒。

网友(2010-02-12):
回复 网友D:
洗衣粉容易有残留。99.9%分析纯级别的酒精在化工店也容易买到啊,10块钱一大瓶,又不会像工业酒精和天那水那样有剧毒

要10块吗,我这6块一瓶。99.9的无水乙醇

网友:
27楼说的应该是,开孔剂,洗丝网印刷版用的,也是一种有机溶剂

网友:
【20楼】 lnskngdc
积分:1133
派别:
来自:北京
氟利昂,楼上的就没有环保意识?破坏大气层最厉害的就是
------------------------------------------------------------
我所见到的工厂都是一种叫洗板水的东西洗电路板,应该就是氟利昂了。

网友(2010-04-29):
上次拿医用97%的洗   有白色残留物

网友:
回复 楼主:

酒精不太好的,虽然对零件没有副作用但是会发白,特别是焊接的东西用酒精洗的话,有一些白色的像松香的东西流下来。

建议还是用洗板水,这样洗得很干净。

当然,如果是刚焊拆下来的零件,还热,可以用酒精洗,这样也会干净。

网友:
用酒精洗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要不然酒精挥发后剩下的残质在板子上就是白色的东西了,很难看

网友(2010-09-07):
鉴定意见:专家组一致认为楼主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