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位AD采样数据中送入单片机,符号位怎么识别处理?

楼主(2009-04-26):
12位AD采样数据中送入单片机,符号位怎么识别处理?因为int型中第15位才是符号位啊.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这个...
不知这样理解是不是符合楼主的意思:
你这里所说的两个“符号位”不是同一个概念
一个int型的数据,在计算机中存储第15是符号位,现在你没用到第15位吧?
你最多只用到0~11位,你把从AD中读出的数放在D0~D11,第11位就是你想要的符号位,不是int型的符号位
不知说清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