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想请教下关于你做的那个示波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4-26):
我想问下你做的那个示波器能够侧得输入的信号的最低频率是多少呢?我要是给他输入一个20HZ的信号测得出来吗?

如果不能的话
能否推荐一款AD,测量的范围为20HZ-200K

先谢谢了。

还有就是我购买了你的和你一样的液晶模块,但是实现不了任意画点函数的功能,原因是不能正常的读回数据,读回的数据都是全1,然后我看了下你写的程序,上面并没有用读回数据的函数,是不是有不用读回,数据任然可以实现任意话点函数的功能呢?

网友:
每5mS去读取一次数据呢?

网友:
【楼主位】 zbh-avr :
        20Hz可以测,们问题,5Hz都可以!
        给液晶送数据不用读取,直接送新数据就可以。

楼主:
魏坤谢谢。。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最近在DIY你的示波器,在程序的方面有些地方不是很理解,想请教下你。